【AD21】PCB的3D封装如何修改壳体显示

楼主:
如题,我在做3D模型的时候,请问如何修改壳体上的文字,譬如红圈里面的“SOT-23-3”

我在右边Identifier里面修改了发现并没有同步到左边,请问应该如何修改?

PS:目前我画3D模型都是在网上下载step文件,然后一个一个导入,感觉这样效率比较低,请问是否有整理好的资源可以借鉴,有了解的大神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
step文件只是PCB封装3D库的通用文件,不一定是源文件

源文件有是AD自身软件画的,AD可以修改

有可能是在CAD上画的,或是SW,UG上作画的,要到做源文件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