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极保护问题

楼主:
图上是一个半桥,Cg1/Cg2与Rg2/Rg4的作用是什么,有百度过,说电容是为加速开启,电阻是加快释放GS间的电荷

不是很理解,就分析解释一下@maychang      @chunyang

网友:
Cg1和Cg2作用确实是加速MOS管的开通。

电阻Rg2和Rg4 “加快释放GS间的电荷” 的作用,非常小,几乎可以不计。是否有 “加快释放GS间的电荷” 的作用,要看RG2和Rg4数值。如果Rg2和Rg4数值在数欧姆,其与MOS管门极输入电容(包括米勒电容)的乘积(即RC电路的时间常数)远小于PWM周期,那么这两个电阻确实能够 “加快释放GS间的电荷” 的作用,可是,这么小的电阻,前级根本无力驱动,电路也就无法工作了。如果Rg2和Rg4达到数千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 “加快释放GS间的电荷” 的作用,因为这种情况下,RC时间常数大于PWM周期。

网友:
在Rg3、Rg1……等尚未焊接但Rg2和Rg4已经焊接到电路板上时,有保护MOS管门极的作用。

MOS管门极对源极阻抗很高,且耐压比较低,容易受静电影响被击穿,尤其是在往电路板上焊接时。在焊接MOS管之前如果Rg2和Rg4已经焊接到电路板上,可以为门极提供一条对地的低阻抗通路,门极在焊接时被击穿的可能性要比没有Rg2和Rg4时小得多。

网友:
Cg是开启加速电容,截止加速靠Dg。Rg为静态偏置,也有楼上maychang所及的门极保护作用。

网友:
很不错的MOSFET驱动电路和分析,谢谢分享

网友A:
请问题主这种两个增强型NMOS串起来的驱动形式有名称吗? 又是如何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题主这种两个增强型NMOS串起来的驱动形式有名称吗? 又是如何分析的?

这个是步进电机驱动的一个半桥,电路放出来一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