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元的麦克风RODE NTG4+拆解

楼主:
麦克风这东西价格从几块钱,十几块钱到成千成万都有。我应该属于耳残党,有时候感觉现在手机的收音效果已经很不错了,除了指向性和高频部分会受影响,其它真听不出差距有多大。

人都说东西贵有贵的道理,作为一名工程师咱不能光凭感觉,听不出来就拆开看,看它多大区别。

第一步,先拧下螺丝底部3颗120度排列的螺丝

再拆下指示灯背面的一颗螺丝

接着应该抠下三个按键的键帽,因为我是第一次拆这个麦克风,没啥经验走了点弯路,我先是直接把下这的XLR拔下来,里边的5颗线就断了

不过后来找到方法, 先抠掉3颗键帽就顺利把这根麦克风肢解,得到下边这些东西,咪头,锂电池、主板和一堆外壳

比较出乎意料的是咪头没有在最顶部,而是在红圈子这个位置

咪头特写,14mm驻极体传感器,导线是硅胶的

带有NTC接线的Tenergy 1400mAh锂电池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应该是用altium designer画的,至少4层,1.6mm。LED丝印应该是画错了,主板左边第一个按键对应麦克风最上边的按键,对应的应该是Hi Boost,最下边的才是-10db。

左边那颗键帽掉了,开始以为塑料断了,装回去时才发现是橡胶的。

TI的CSD25401 P-CHANNEL MOSFET、BQ24260锂电池充电IC、ATMEL TINY88 8bit 单片机

L9W这个应该是BAT721肖特基二极管

中国产音频变压器

  变压器的下边是音频放大电路,一颗LT6234 60MHz 1.9nV的双通道放大器(DFN-8),3颗 OPA335 200MHz单通道放大器(SOT23-6)

因为大于2层板,没测量出完整的电路 ,大概电路是麦克风输入先经过LT6234的一个通道缓冲,然后再经过3颗OPA335放大器组成的电路,实现-10db,低切和Hi boost,然后再经过LT6234的另一通道驱动一颗丝印CA1的型号好像是DMG1016的MOSFET最后驱动音频变压器。感觉电路里也没含什么贵金属,2000块钱的成本猜测可能都花在外壳里了。

不过也可能花在咪头里了,接下来拆开咪头看看,这也是我最后悔的一个操作。

用斜口钳撬开外边的铝壳

得到一颗带有2个电容三条引线和一个丝印J34型号应该是2SK1109的JFET的小圆板

和镀金膜片等等一套驻极体咪头应有的配件

后来发现这个咪头一旦拆开就再也装不回去了

于是在某宝买了一颗“一样的“咪头,换上之后和之前的录音一对比才发现-----------我的听力好像正常了,这区别也太特么大了,不过为时已晚,现在这颗RODE麦克风就值30块钱了。

网友A:
这玩意你从哪搞来的?这么舍得拆

网友:
你竟然这样就拆了!!!

网友:
拆完还能值30块钱,值了~~~

网友B:
变成30块钱的原因,我觉得不一定是替换咪头的淘宝质量问题,而是正规产品出厂前,都需要要用仪器校准匹配每个咪头的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你从哪搞来的?这么舍得拆

咸鱼上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成30块钱的原因,我觉得不一定是替换咪头的淘宝质量问题,而是正规产品出厂前,都需要要用仪器校准匹配每 ...

网友C:
多少钱收的?看样子不像2K的。现在不少商家都把驻极体MIC当电容MIC卖,楼主图中的也是这种情况。电容MIC特指需要加高压才能工作的,驻极体MIC虽然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电容MIC,也有一些性能较佳的,但一般语境下各有所指,多数情况下价格毕竟差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收的?看样子不像2K的。现在不少商家都把驻极体MIC当电容MIC卖,楼主图中的也是这种情况。电容MIC特 ...

我也不能确定这个麦克风的真假,不过从做工来看假的可能性应该不大,麦克风我是测量工作电压判断的,电池供电时3点几伏应该是预极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能确定这个麦克风的真假,不过从做工来看假的可能性应该不大,麦克风我是测量工作电压判断的,电池 ...

从PCB和内部焊线工艺看,寨味浓郁得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PCB和内部焊线工艺看,寨味浓郁得很……

焊线是我后焊的,麦克风需要焊下来才能去掉里边的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线是我后焊的,麦克风需要焊下来才能去掉里边的支架

楼主贴图5反映出的焊线内装工艺就是很典型的寨味。

网友:
考虑工艺性的话,应该用优质接插件,PCB上就不应有焊线。而PCB的印字,从内容到字体、位置,浓郁的寨风简直不忍直视。

网友:
刚查了一下,网上MIC玩家有说这款MIC的寨货很多,价格几百块,也是暴利了。

网友:
您好,能否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