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y中crc32的使用方法

楼主:
STM32F4支持硬件CRC32功能,但是在以前micropython版本中并没有提供crc32计算功能。在新v1.14版本的STM32固件中,已经默认开启了CRC32计算功能(通过定义 #define MICROPY_PY_UBINASCII_CRC32  (1)),它的使用方法是:

from ubinascii import crc32

print(hex(crc32('123456789')))
print(hex(crc32(b'\x01\x02\x03\x04')))

运行结果是:

0xcbf43926
0xb63cfbcd

大家可以将计算结果和其它软件进行对比,比如CRC校验工具在线计算工具。

注意

  • CRC32功能目前只在STM32F4/F7/H7/RP2上可以使用,其它硬件上暂时还不支持。
  • 只有STM32F7/H7可以自定义多项式。

网友:
from ubinascii import crc32
from time import ticks_us, ticks_diff

buf = bytearray(1024)

t0 = ticks_us()
for i in range(100):
    crc32(buf)
t1 = ticks_us()

print(ticks_diff(t1, t0), 'us')

使用硬件计算CRC速度非常快,相比软件方式要快上数百倍。下面计算100次1024字节的CRC32校验,用时约18ms。

17935 us

网友:
确实有用

远距离传送数据要使用这个循环冗余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