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芯片输出数据怎么处理都不正确,求助

楼主:
ADC芯片使用的是TI的ADS7054(输入是差分输入,输出是单端输出),我要测量的信号是差分信号,V+ - V- 的范围是+2.1~-2.1,但是ADS转换后输出的值超出了这个范围。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信号源的差分信号和ADS7054的输出电压转换(截图取自手册)

上图是所测的差分信号源,电压表示的是度每秒,最大速度是300度每秒,也就是说V-最大为-0.05V,V+最大为+2.05V

/////////////////////////////////////////////////////////////////////////////////////////////////////////////////////////////////////////////////////////////////////////////////////////////////

上图是ADC芯片的输出信号换算关系,参考电压Vref使用的是3.3V,假如芯片的输出是十六进制数Sig_out,

那么当V+ - V- >0时 表示的电压值V = Sig_out*2*3.3/2^14;

那么当V+ - V- <0时 表示的电压值V = (Sig_out-0x2000)*2*3.3/2^14;

然后根据电压值结合差分信号源的输入输出规则(第一个图,OUT+、OUT-)可以得到这个电压表示的角速度(度每秒)W = V/2/0.0035;

按照这个思路下来,最后得到的角速度W应该在信号源的标准角速度范围内,也就是说不可以超过300度每秒,但是实际上Sig_out有输出满量程1FFF的现象,这时电压是3.3V,超过了+2.1~-2.1这个范围,并且换算出的角速度也大于300度每秒,还有其他的超过2.1V情况,这个结果是跟实际对应不上的,到底是哪里整的不对?期待大神路过!

将十分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网友A:
是不是只是角速度计算的问题,与公式是否有关

可以验证一下其他ADC转换的如电压是否也存这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是角速度计算的问题,与公式是否有关 可以验证一下其他ADC转换的如电压是否也存这误差

这个倒是没想到,我去试一下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B:
可以问下@chunyang @littleshrimp @w494143467 @freebsd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是角速度计算的问题,与公式是否有关 可以验证一下其他ADC转换的如电压是否也存这误差

我试了一下,ADC芯片的输入电压应该是差分信号,但是我实际试的时候V+、V-都接GND,芯片输出是0;V+接3.3V,V-接GND,芯片是满量程1FFF;然后又试着将V+接在电压源正极,V-接在电压源负极,不断调节电压源电压,发现在电压小于1V时ADC芯片输出0,大于1V时ADC芯片输出满量程1FFF。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差分信号端接了直流信号造成的,不过看手册上写着ADC的输出是V+ - V-,既然是这样的话应该跟差分不差分没多大关系啊。

再对比一下原本的测量情况,原本需要测量的差分信号源接在V+、V-时,ADC的信号就不只0和1FFF这两个值,还会有其他值,但是这时的值换算后会超出差分信号源的输出范围,所以也是不对的。

以上两种测量情况各有各的错法有点蒙圈,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下@chunyang @littleshrimp @w494143467 @freebsder

哇,还可以这样操作,直接在这帖子里艾特他们,他们就能看到么?

网友:
@chunyang @littleshrimp @w494143467 @freebsder  大佬们,可以帮忙看看我的问题嘛,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还可以这样操作,直接在这帖子里艾特他们,他们就能看到么?

可以的,他们会收到@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哇,还可以这样操作,直接在这帖子里艾特他们,他们就能看到么?

论坛发帖的时候有个邀请网友功能,可以邀请网友作答。不过目前这个功能还不太完善,以后完善好后会在邀请下给你推荐板块热心解答的网友,目前的推荐不太好用。。你可以先直接@ 你认识的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发帖的时候有个邀请网友功能,可以邀请网友作答。不过目前这个功能还不太完善,以后完善好后会在邀请 ...

网友D:
是不是符号位没弄明白?正常需要把输出数据左移2位赋给ushort变量,然后再除4。 试试把V-接电源V+接地看看得到的是不是0x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符号位没弄明白?正常需要把输出数据左移2位赋给ushort变量,然后再除4。 试试把V-接电源V+接地看看 ...

写错了 是short 16位有符号

网友E:
估计是楼主理解有误。差分输入型ADC只要正确选择了参考源,输入信号符合差分规则(可视为与GND正负对称,或者与GND无电气连接但两线间的相位相反、幅值相同),范围在ADC量程内,那么ADC输出的数据就应该是从0到最大数间的一个数值。如果输入不是差分信号,比如像楼主拿普通信号源那么试,结果并无参考意义。

如果要拿普通单端信号发生器测试差分输入ADC,可将发生器输出接到系统地和ADC的正输入,然后用运放搭一个增益为1的反相器,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反相后接到ADC的负输入。此时运放需要正负对称电源供电。

网友:
1是怀疑楼主的实际测试的误差大,因为测量的电压值太小,一般的万用表测试时数值小,反而误差是最大的,换个精度高测量验证一下

2是电路可能有问题,ADC的参考电压具体是哪里来的,怎么给的呢,进行隔离了么,AGND稳不稳,这些基本ADC转换因素需要自己先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符号位没弄明白?正常需要把输出数据左移2位赋给ushort变量,然后再除4。 试试把V-接电源V+接地看看 ...

这个试过了,V-接电源,V+接地得到的是0x2000,V-接地,V+接电源得到的是1FFF,并且发现只要电压超过1V输出就是1FFF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楼主理解有误。差分输入型ADC只要正确选择了参考源,输入信号符合差分规则(可视为与GND正负对称,或 ...

我现在的差分信号源输出的信号是对1V偏置的不是对GND偏置的,所以我的ADC只用了单电源供电,这个对我的结果是不是影响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试过了,V-接电源,V+接地得到的是0x2000,V-接地,V+接电源得到的是1FFF,并且发现只要电压超过1V输 ...

是V-接地,V+达到1V时输出1FFF吗?1V输出是怎么产生的?用万用表量AVDD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E:
系统提醒有回复,但看不到,又是跨页bug?@okhxyyo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提醒有回复,但看不到,又是跨页bug?@okhxyyo

我们查一下。可能是回复内容被删除或者进入审核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系统提醒有回复,但看不到,又是跨页bug?@okhxyyo

是哪个帖子的提醒??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哪个帖子的提醒??

本楼内楼主对我回帖的回帖,有提示,但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楼内楼主对我回帖的回帖,有提示,但看不到。

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差分信号源输出的信号是对1V偏置的不是对GND偏置的,所以我的ADC只用了单电源供电,这个对我的结 ...

纯粹的差分信号是以地对称的正负信号,或彼此互为参考的浮地信号(对ADC所接的系统地而言)。你的输入信号显然不是浮地的,那相当于给以地对称的差分信号上叠加了一个强共模干扰,即你说的“1V偏置”,这很可能已经超出了ADC许可的范围,输出自然不对了。即使ADC准许高共模输入,那以1V为偏置,差分输入一端接3V电源,另一端接地,那相当于3V侧还有个1V的差模干扰,也很可能超出了ADC的输入许可范围。此时,你应该以1/2Vcc为偏置才对。

建议你仔细看看ADC的手册,单电源供电下的输入范围,以及单电源供电下的输入模式配置问题。

网友E:
已经看到并回复了,忽然觉得是之前眼花还是真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看到并回复了,忽然觉得是之前眼花还是真没看到?……

不是的,是之前这条回复进审核了,目前恢复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V-接地,V+达到1V时输出1FFF吗?1V输出是怎么产生的?用万用表量AVDD引脚的电压是多少?

V+的1V是用电压源产生的,电压源的电压是可调的,直接调到1V给的。

AVDD是ADS7054手册上推荐的芯片ref1933产生的,理论上应该是3.3V,但实际万用表量的是3.27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的1V是用电压源产生的,电压源的电压是可调的,直接调到1V给的。 AVDD是ADS7054手册上推荐的芯片ref ...

AVDD达不到3.3V会对精度有影响,但不至于差分电压达到1V就输出1FFF,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V+和V-的电压,看是不是电压源输出有问题,或者用1.5VD电池试试。如果其他都正常估计可能是ADC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粹的差分信号是以地对称的正负信号,或彼此互为参考的浮地信号(对ADC所接的系统地而言)。你的输入信 ...

嗯,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VDD达不到3.3V会对精度有影响,但不至于差分电压达到1V就输出1FFF,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V+和V-的电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