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Part8:NandFlash性能测试

楼主:
1.介绍

GD还有生产存储器,目前公司使用了GD25Q256E存储器,这个存储器体积比较小,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产品,采用的是QSPI通信模式,今天来测试也是GD的NandFlash存储器,型号为【GD9FU1G8F2AMG】,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存储器的各方面性能吧!

2.测试

首先看一下这个存储器的大小,通过查看手册,知道了这个存储的大小为128MB如图1。

图1

在嵌入式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了,在开发板屏幕下面。

图2

对于开发板上的屏幕(320x240)来说,可以存上千张图片了,不过可惜的是,这个Flash和lCD屏幕用的是同一个接口,只能在二选一,使用NandFlash时需要修改跳帽。

图3

修改成功之后,我们就开始测试读写速率吧,首先找到NandFlash的例程,修改【BUFFER_SIZE】的大小为0x8000(32KB)。

图4

修改读写代码,在开始写或读之前从串口发送提示,读或写取100次【BUFFER_SIZE】的大小数据后输出结束提示,具体代码如下图5所示,100次32KB约等于3200KB。

图5

然后运行一下程序,从串口助手中获得相应的时间,如下图6所示。

图6

通过计算器算出,写入3200KB的时间为1.304秒,频率为2453KB/S。

图7

通过计算器算出,读出3200KB的时间为0.679秒,频率为4712KB/S。

图8

可以看到,读取和写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不过应该没有达到最快的速度,但是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和QSPI那款Flash相比会慢不少,不过各有各的用法。

3.总结

用这种测试方法当然不会太准,但是能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这里来说一下开发板上的一张满屏的照片需要占多少个字节吧,分辨率为【320x240】,代码中查看一个像素点需要两个字节,那么一张图片需要这个大小320x240x2,等于150KB,芯片内部Flash的大小为512KB所以最多只能存3张图片,对于有大量图片的项目来说,一定要使用外部Flash!

网友:
嵌入式MCU自带128MB的存储确实够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