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图中电容C1(39pF)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么小的电容,恐怕是为了保证运放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容,恐怕是为了保证运放工作的稳定性。

谢谢前辈,R2的取值(图中取330 ohm)有什么讲究吗?他和C1的一起构成补偿电路?我在spec里面找了很久没找到相关的信息,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R2的取值(图中取330 ohm)有什么讲究吗?他和C1的一起构成补偿电路?我在spec里面找了很久没 ...

抱歉!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这个我也不知道。

谢谢前辈,我还有一个疑问,如下图所示,把激光放在A处和B处各有啥优缺点呢?我以前做的类似恒流源都是把激光放在B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我还有一个疑问,如下图所示,把激光放在A处和B处各有啥优缺点呢?我以前做的类似恒流源都是把 ...

要放在A处,就得看你的运放输出能力。运放输出除非轨到轨,否则通常是小于电源电压。你接在A处,驱动三级管的电压等于采样电阻与负载电压和驱动三极管的电压和。放在B动态范围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我还有一个疑问,如下图所示,把激光放在A处和B处各有啥优缺点呢?我以前做的类似恒流源都是把 ...

放在A点和放在B点,电流很接近(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仅相差基极电流),恒流性能也很接近。但放到B点,如6楼所说,对运放输出摆动幅度的要求较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容,恐怕是为了保证运放工作的稳定性。

电容并接在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是用米勒效应来补偿相位吗?

网友D:
用来稳定运放,减少噪声的。可以看看这篇

https://wenku.baidu.com/view/0d75ed9ca3c7aa00b52acfc789eb172ded63990f.html

网友:
R2这个应该是反馈电流进来的吧?应该是为了这个反馈电流

网友:
放在B处,不能放在A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来稳定运放,减少噪声的。可以看看这篇 https://wenku.baidu.com/view/0d75ed9ca3c7aa00b52acfc789eb1 ...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放在A处,就得看你的运放输出能力。运放输出除非轨到轨,否则通常是小于电源电压。你接在A处,驱动三级 ...

好的,了解,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