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系统联网时出现“Disconnected-you are now offline”问题可行性方案

楼主:
##关于Ubuntu系统联网时出现Netwok“Disconnected-you are now offline”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一、Ubuntu系统联网时出现Netwok“Disconnected-you are now offline”问题描述
Ubuntu系统前几天打开之后就能自动联网,昨天打开时却发现网络一直在连接,却始终连接不上的问题。问题见下图:

尝试连接几次发现始终不行,我还以为是网络不好就没有理会,第二天发现还是这个问题“Disconnected-you are now offline”
###二、可行性解决方案
1、打开虚拟机,点击VM>Settings...

2、

3、设置完成后,网络就自动连接了

问题就解决啦!!!

网友A:
赞!最喜欢这种实战问题解答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最喜欢这种实战问题解答类的帖子

感谢管理员

网友B:
还不行,就恢复vmware网络,电脑待机之后网络有问题,我这样干了两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行,就恢复vmware网络,电脑待机之后网络有问题,我这样干了两次就好了。。

还在网上看了要在Ubuntu系统下添加三个文件,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就放弃了那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