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LED大功率驱动芯片规格 及取样问题

楼主:
1、参数要求:IN dc12v或24V   OUT:12-20V 4A  50-60W,PWM调光

2、重点:由于灯是密封的,外面看不到灯是否正常工作,当灯异常时,芯片上有没有引脚可以给出一个电平供外电路指示

3、如下图,网上找的大功率驱动芯片工作原理基本是这样的,

关于灯异常时处理方式,我的尝试及遇到问题:

a、如下图:从 DRV引脚再取信号,当做指示灯。需求目标是:LED亮,指示灯跟着亮,LED不亮,指示灯跟着灭。但是有一个问题,实测:这种芯片的工作模式在led灯开路时,DRV会一直处于高电平,导致led不亮时,指示灯还亮着,所以这种方法没法用。

b、用肖特基二极管抬升电压,此方式在小电流时,二极管压降太低,无法确保达到三极管0.7V开启电压。且在工作电流达到4A时,二极管损耗太大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直接能取样的驱动芯片,或者有更好的电路方案

网友:
帮你拉拉人问一下@chunyang @maychang @qwqwqw2088 @gmchen 大侠们帮忙看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吧

网友:
带PWM调光

这种LED驱动芯片应该好找吧

网友A:
跟芯片内部CS管脚一样,在Rcs处做一个比较器,根据COFF设置的占空比,然后匹配一个相应的电压比较器,如果电压高于预设电压,表示正常工作,此时用电源给比较器供电,连接指示用的LED,如果低于预设电压,则比较器输出低电平,LED灯熄灭。这个方法问题就在于如果调节了Coff的值,那么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分压)就要变。

网友:
外面看不到灯是否正常工作?那这样的灯有什么用?拿个黑罩子罩着也叫灯?或者说灯是装在某个装置内部,而该装置是密封不透光的?可见语文多重要!

网友:
如果是想知道密封设备里的灯是否正常亮,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里面独立安装一光敏管,根据光敏管参数的变化,想用指示灯或其它表达方式都可以轻松实现。而且,这种检测方法才是最有效且最可靠的,绝无误报、漏报的可能,甚至可以根据光敏管的参数变化率判明灯的光变(老化或部分损坏)情况。

网友:
如果外面看不到灯是不是亮的,也就是说看控制器工作不工作,那这个是不是要把控制器放外面,具体的如果能上图说明下还好

网友:
首选应该是6楼chunyang的方案。

如果由于某种实际原因导致无法安装光敏元件,那么可以考虑类似4楼的方案,即对PWM的脉冲电流采样(在RCS上或者在漏极串联一个小电阻)后放大、比较器整形,然后用一个单稳电路将它延时到一个PWM周期以上。那样,只要漏极电流存在,单稳的输出就为高电平,当LED开路后漏极脉冲电流消失,一个单稳延时周期后单稳输出为0,据此可以判断LED是否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芯片内部CS管脚一样,在Rcs处做一个比较器,根据COFF设置的占空比,然后匹配一个相应的电压比较器,如果 ...

这个方法我有考虑过,因RCS上电压范围0-0.25V,相差很小,怕比较器分辩不了,不然倒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我有方案可以直接帮你做成12-24V输入,输出升降压恒流,PWM调光。加我VX:13691661579或者QQ:3382748306,可以提供样品和测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