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集成的USB是跟电脑隔离的吗?

楼主:
如果USB经MCU的GPIO控制着大电流的MOS,

如果GPIO和MOSFET之间没用隔离措施,比如没用光耦,没用隔离变压器,而是直接连接,

如果MOS被电流击穿, 电流会传导到电脑端吗?

网友A:
有任何电气通路的连接就不是隔离,但电流怎么流的问题,必须看具体电路,否则没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任何电气通路的连接就不是隔离,但电流怎么流的问题,必须看具体电路,否则没有意义。

除了GPIO增加光耦和隔离变压器,还能采取什么措施预防电流传到电脑端?

加二极管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GPIO增加光耦和隔离变压器,还能采取什么措施预防电流传到电脑端?   加二极管行吗?

必须看是哪里的电流,多大的电流,否则问题无意义。

网友:
如果需要隔离你得自己做硬件

网友:
加个微信吧我们是代理纳芯微隔离芯片,同时我们还代理3peak,芯海\极海MCU,爱浦电源模块,我微信13719034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