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GD32F103快速替换STM32F103

楼主:
一、相同点**
1)、外围引脚PIN TO PIN兼容,每个引脚上的复用功能也完全相同。
2)、芯片内部寄存器、外部IP寄存器地址和逻辑地址完全相同,但是有些寄存器默认值不同,有些外设模块的设计时序上和STM32有差异,这点差异主要体现在软件上修改,详情见下文。
3)、编译工具:完全相同例如:KEIL 、IAR
4)、型号命名方式完全相同,所以替代只需找尾缀相同的型号即可,例如:STM32F103C8T6 与 GD32F103C8T6。
5)、仿真工具:JLINK STLink Ulink GDLINK

二、外围硬件区别

三、硬件替换需要注意的地方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GD32F103系列和STM32F103系列是兼容的,但也需要一些注意的地方。
1)、BOOT0必须接10K下拉或接GND,ST可悬空,这点很重要。
2)、RC复位电路必须要有,否则MCU可能不能正常工作,ST的有时候可以不要。
3)、有时候发现用仿真器连接不上。因为GD的swd接口驱动能力比ST弱,可以有如下几种方式解决:
a、线尽可能短一些;
b、降低SWD通讯速率;
c、SWDIO接10k上拉,SWCLK接10k下拉。
4)、使用电池供电等,注意GD的工作电压,例如跌落到2.0V~2.6V区间,ST还能工作,GD可能无法启动或工作异常。

四、使用ST标准库开发需要修改的地方
1)、GD对时序要求严格,配置外设需要先打开时钟,在进行外设配置,否则可能导致外设无法配置成功;ST的可以先配置在开时钟。

2)、修改外部晶振起振超时时间,不用外部晶振可跳过这步。
原因:GD与ST的启动时间存在差异,为了让GD MCU更准确复位。
修改:
将宏定义: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修改为: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3)、GD32F10X flash取值零等待,而ST需要2个等待周期,因此,一些精确延时或者模拟IIC或SPI的代码可能需要修改。
原因:GD32采用专利技术提高了相同工作频率下的代码执行速度。
修改:如果使用for或while循环做精确定时的,定时会由于代码执行速度加快而使循环的时间变短,因此需要仿真重新计算设计延时。使用Timer定时器无影响。

4)、在代码中设置读保护,如果使用外部工具读保护比如JFLASH或脱机烧录器设置,可跳过此步骤。
在写完KEY序列后,需要读该位确认key已生效,修改如下:

总共需要修改如下四个函数: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OptionBytes(void);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uint32_t FLASH_GetWriteProtectionOptionByte(void);
FlagStatus 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void);

5)、GD与ST在flash的Erase和Program时间上有差异,修改如下:

6)、需求flash大于256K注意,小于256K可以忽略这项。
与ST不同,GD的flash存在分区的概念,前256K,CPU执行指令零等待,称code区,此范围外称为dataZ区。两者在擦写操作上没有区别,但在读操作时间上存在较大差别,code区代码取值零等待,data区执行代码有较大延迟,代码执行效率比code区慢一个数量级,因此data区通常不建议运行对实时性要求高的代码,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用分散加载的方法,比如把初始化代码,图片代码等放到data区。

7)、ADC采集
a> ADC通道要配置成模拟输入,芯片默认是浮空输入,如果不配成模拟输入,ST的可以正常采集,GD不行
b> ADC时钟没有手动分频最大运行频率14Mhz以内,ST可以正常采集,GD不行。
c> ADC使能后需要加不少于20us延时。
d> 采样精度不如STM32f103,GD32f103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对ADC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选用,可以选用PIN TO PIN 兼容F103系列的GD32E103和GD32F303系列解决。

总结:至此,经过以上修改,在不使用USB和网络能复杂协议的代码,就可以使用ST的代码操作了。

附加:
1、修改或为了区分GD32和STM32的代码,可以使用如下代码:

2、GD的主频支持108MHz,有时候需要提供主频,提供一个96MHZ的参考: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96(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SYSCLK, HCLK, PCLK2 and PCLK1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for(StartUpCounter=0;StartUpCounter<0x1fff;StartUpCounter++);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ACR &= (uint32_t)((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
    FLASH->ACR |= (uint32_t)FLASH_ACR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2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PCLK1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ifdef STM32F10X_CL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8 MHz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RCC_CFGR2_PREDIV1 | RCC_CFGR2_PREDIV1SRC);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5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Enable PLL2 */
    RCC->CR |= RCC_CR_PLL2ON;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PREDIV1 * 12 = 96 MHz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12);
#else
#if 0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 HSE * 12 = 96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for(StartUpCounter=0;StartUpCounter<0x1fff;StartUpCounter++);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PLLMULL12);
#els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1<<17));
    //RCC->CFGR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1<<27u);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1<<27)|(7<<18)|(1<<17));
#endif
#endif /* STM32F10X_CL */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for(StartUpCounter=0;StartUpCounter<0x1fff;StartUpCounter++);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for(StartUpCounter=0;StartUpCounter<0x200;StartUpCounter++);
        for(StartUpCounter=0;StartUpCounter<0x1fff;StartUpCounter++);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

网友:
真要替换,可能少不了大量测试和跳坑。一个细节不一样,排查起来太难了。

网友:
需要注意的细节太多了。感谢分享

网友:
真要替换,可能少不了大量测试和跳坑。一个细节不一样,排查起来太难了。

严重赞一个,这里很多细节都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