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覆铜的时候如何设置覆铜到板边距离

楼主:
如题,似乎AD从18开始之后就在引导使用者减少使用keepout层,尽量用机械层做板子的外框。如图,我这个板子使用的是Mechanical 1作为外框,可是按照规则设置,想要让覆铜和板框距离50mil,可是失败了,请问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吗。

可是当我把板子的外框从Mechanical 1改成keepout层后,按照上面的规则修改,发现覆铜到板边的距离修改成功了。

PS:请问为什么同样的设置方法,板框是keepout层就可以设置覆铜距离;而板框是机械层就无法设置覆铜距离。

网友:
查了下资料,好像我帖子里面发的那种修改规则的方法来进行覆铜距离的设置,只能针对板子外框为keepout来操作。

假如板子外框是机械层,而应该如下图操作,外框为机械层,依旧实现了覆铜到板框距离为50mil的目的:

网友:
再提一个新问题,通过下图的操作,“工具-转换-转换选中的元素到Keepout”,可以实现将机械层转换成keepout层。

可是下面的“转换选中的keepout到元素”有什么作用呢,我试了下,并不能实现将keepout转换为机械层。所以很是好奇,为什么正向操作可以,反向操作就不行。以及这个“转换选中的keepout到元素”功能的作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机械层和keepout层本身的定义和用途是不同的。机械层只是描述你的外壳告诉人,你这个板子外形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切割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外形切出来,就好像我家娃剪纸的黑线。这个只是起到这种作用,是不涉及布线问题的。

而keepout层的意义从字面上就看的出来的了。他表示的是只能在这个区域内进行布线等操作不能跑外面去。所以在规则设置的时候,这个就能有效了。

第二个问题:

这个转换成keepout功能设计的初衷不是用来给你机械层和keepout层转换的。这个功能的意义是在于,你在布线过程中,某个区域或者某个元件等,你要把他调整成不能在该区域该元件进行布线。 所以一般来说你设置了keepout再转过来的话,那逻辑上就不通了,因为你要布线的话你keepout的就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机械层和keepout层本身的定义和用途是不同的。机械层只是描述你的外壳告诉人, ...

1.关于覆铜到板框距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Manufacturing-Board Outline Clearance中设置新规则,这样无论板框是机械层还是keepout层,都可以满足要求。

2.在较早的AD版本里面,譬如AD09,AD10里面,所有的信号层,机械层,丝印层,keepout层等都可以直接通过切换层的属性来进行便捷的切换。譬如我想要将机械层切换为keepout层只需要修改属性即可。但是在AD20/21里面,想要这样切换却做不到了,因为keepout层被隐藏起来,不容易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