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 从DCDC降压IC的技术手册查找他的输出最大占空比是多少?

楼主:
有的DCDC芯片的技术手册,直接写出了能输出的最大占空比是多少,有的没有直接写出来,在技术文档中,请问哪里可以看到呢?

网友:
你不是都找到了吗?

网友:
这里不是写了频率800k吗?就可以算出周期时间啊,周期时间=1/频率, 然后下面不是给出了脉冲的最小时间吗?最大占空比应该就是1-最小toff/周期,同理,最低占空比应该是1-最小ton/周期

网友:
直接用频率来计算就是:

最大占空比= 1-toff*f

最小占空比=1-to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