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LSM6DSOX INT2觸發中斷後一直高電平?

楼主:
LSM6DSOX在官方提供的開發版和Unico上都能正常,INT2觸發後能馬上變成低電平,但是在自己的板子上寫入配置後,產生中斷變成高電平後感覺INT2的口變成Input。誰能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排除外部電路的影響,將INT2與外部電路斷開依然是這樣。

使用了FSM+MLC,用Unico將FSM+MLC合併,然後生成.h文件,生成的合併生成的.ucf導入開發板工作是正常的,這樣排除了合併的.ucf有問題。

来自 12楼

找到問題了,是MLC的問題,在合併FSM+MLC生成的.h文件裡面最後會把嵌入式寄存器0x17的值改成0x80,將其改為0x00即可。

网友A:
使用了一個簡單的只包含Free Fall在開發板正常,但是換到自己的板子上還是產生中斷後變高後就一直是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一個簡單的只包含Free Fall在開發板正常,但是換到自己的板子上還是產生中斷後變高後就一直是高。

Free Fall是相同的代码在你的板子和开发板上会有两种结果吗?

网友B:
你留意一下,PP_OD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ree Fall是相同的代码在你的板子和开发板上会有两种结果吗?

不會,結果相同,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會,結果相同,都是正常的。

“但是換到自己的板子上還是產生中斷後變高後就一直是高”是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留意一下,PP_OD设置

CTRL3_C=0x44,能在板子上正常觸發電平的配置是0x04,我修改成0x04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換到自己的板子上還是產生中斷後變高後就一直是高”是指?

用示波器看到的一直高電平。但是據我觀察像是INT2變成了Input IO,因為我用手觸摸線或者輕輕晃動這個線示波器會看到變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TRL3_C=0x44,能在板子上正常觸發電平的配置是0x04,我修改成0x04也不行。

0x04和0x04对应的配置的区别是BDU,和PP_OD无关。

整体上你表达的还不是很清楚,以“使用了一個簡單的只包含Free Fall在開發板正常,但是換到自己的板子上還是產生中斷後變高後就一直是高。”为例,你最后想说的是Free Fall在两个板子上都正常吗?那“但是換到自己的板子上還是產生中斷後變高後就一直是高”的意思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04和0x04对应的配置的区别是BDU,和PP_OD无关。 整体上你表达的还不是很清楚,以“使用了一個 ...

Free Fall,開發板和自己的板子都是正常的,觸發中斷高電平,然後幾個ms後拉低,再觸發再變高,在拉低。

我說的不正常是拉高後就不會拉低了。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為什麼INT2會在觸發中斷電平變高後就回不來了?我把自己用的程序去掉MLC只保留一個Free Fall檢測然後就正常了。難道是加入了MLC才會這樣嗎?稍後我將試驗一下只有一個MLC看看是否是它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