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一个简易的斩波电路

楼主:
,请大家指导一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啥啥啥的

网友A:
看我刚刚分享的一篇:

斩波器的特点及作用和使用注意事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9813-1-1.html

大学堂也有详细的斩波电路的知识讲解: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TI/show/course/2271

这个还讲的蛮好的。

网友B:
12k电阻(无标号)是负载么?

如果是,那么12k电阻两端缺少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刚刚分享的一篇: 斩波器的特点及作用和使用注意事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9813-1- ...

网友:
从右下角波形上看,脉冲周期小于100us。这个频率之下,1N4007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应该选用快恢复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

网友B:
直流电源两端并联了5.1k电阻和10p电容串联的一个电路。那是想要干什么?别又是从什么地方抄的吧?

另外,电感两端并联了二极管和5.1k电阻串联电路。这又是想要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源两端并联了5.1k电阻和10p电容串联的一个电路。那是想要干什么?别又是从什么地方抄的吧? 另外 ...

直流那个,是过载保护,电感两端的是缓冲保护。不不不,真的是我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那个,是过载保护,电感两端的是缓冲保护。不不不,真的是我自己画的

『直流那个,是过载保护,电感两端的是缓冲保护』

这两个地方,都不需要保护。

而且,加上这些元器件,也不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那个,是过载保护,电感两端的是缓冲保护。不不不,真的是我自己画的

倒是你的MOS管,如果直流电源电压接近20V甚至更高,其门极对源极电压可能超过MOS管允许最大值,需要保护,或者换用其它驱动方式。

网友:
是的,我的驱动方式打算使用sg3525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k电阻(无标号)是负载么? 如果是,那么12k电阻两端缺少一个电容。

是的,如果在负载的两端并上电容的话,那么波形就会变成了锯齿形状,而所需的是脉冲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如果在负载的两端并上电容的话,那么波形就会变成了锯齿形状,而所需的是脉冲电源。

『而所需的是脉冲电源』

如果要求负载上得到矩形脉冲的话,首帖电路中电感也会使负载两端电压变成锯齿形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所需的是脉冲电源』 如果要求负载上得到矩形脉冲的话,首帖电路中电感也会使负载两端电压变成锯齿 ...

按照首贴的电路出现的波形就是3.5V,f=10khz左右的矩形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首贴的电路出现的波形就是3.5V,f=10khz左右的矩形脉冲

既然你要求负载两端电压是矩形脉冲,那么首帖电路中加入1mH电感、1N4007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要求负载两端电压是矩形脉冲,那么首帖电路中加入1mH电感、1N4007二极管,目的是什么?

网友:
那不是斩波嘛?

网友:
“斩波” 靠得是功率MOS管的 “开” 和 “关”,可不是靠这个电感。

在Buck电路中,为使输出为平滑的直流,需要使用电感-电容滤波,所以我才在4楼说 “12k电阻两端缺少一个电容”。但你在13楼说 “所需的是脉冲电源”。我才知道为什么负载两端不并联电容。

网友:
但是,这个电感的作用和负载两端并联的电容作用是相同的。既然负载上要求脉冲,那么这个电感(以及续流二极管)都应该去掉。

网友:
楼主最好是把要求负载上脉冲的频率、宽度、上升下降时间、电压幅度……都说清楚,网友才好指出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啥啥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