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I公司的LM3409做的驱动芯片遇到问题,LED无法点亮

楼主:
        使用LM3409做了两路LED恒流驱动,参考官方提供的评估板参数画的电路图,PCB板布局和评估板有差别。我自己板子两路LED驱动的PCB走线稍微有点不同,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我两路LED驱动,其中一路能正常使能点亮只是电感部分发热有点大;另外一路不能正常点亮,通过测量发现,在空载情况下,正常一路的LM3409的coff引脚的电压为0.04v,而无法点亮的一路coff引脚的电压为0.94v,即使加上负载不正常的一路电压还是0.94v,其他引脚的电压和正常一路基本一致。

       求助,led点不亮的原因是不是出现在PCB布局和走线?我两路驱动参数一样的,就布局和走线稍微有点差别。

电路图如下:

网友:
楼主所述的原因都是有可能的

LM3409官网有评估板可以参考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以前发过的帖子

有关的LM340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以前发过的帖子 有关的LM3409

看过以前的帖子,没见到和我相同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coff引脚的电压不正常,一直为一个固定值,我看手册上说最高300ns就会自动关断一次使得coff引脚的电压为0v。我的实测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以前的帖子,没见到和我相同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coff引脚的电压不正常,一直为一个固定值,我看手册 ...

说错了是300us

网友:
有没虚焊的情况

网友:
没有的,都重焊了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