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百颗灯珠的铝基板怎么快速画原理图

楼主:
几百颗相同灯珠,能不能不一颗一颗的放置上去,这样太浪费时间了,有什么简便的方法提高速率

网友:
那要看你的排版了,如果你的排版是阵列的可以阵列复制。

网友:
这样的图复制粘贴就行

先设计小模块,或列或行,复制模块

网友:
不需要原理图!就是串联和并联

网友:
统一回复: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已经模块化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