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4412开发板交叉编译Qt应用程序代码

楼主:
步骤一:
给 QT 程序布局,然后在构造函数添加自动设置屏幕大小的代码。代码如下:
设置好了以后把 qt 代码拷贝到 Ubuntu 上。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QDesktopWidget *deskTopWidget = QApplication::desktop();
QRect deskRect = deskTopWidget->availableGeometry();
int appH = deskRect.height();
int appW = deskRect.width();
this->setFixedSize(appW, appH);
setGeometry(0, 0, appW, appH);
添加完成如图 62.3.4.1 所示:

步骤二:
进入要编译的工程文件夹目录,直接使用我们在 Ubuntu 上编译好的 qt 源码下的 qmake 生成 Makefile,输入:/opt/qt5.7.0/bin/qmake

步骤三:
成功生成 Makefile 以后,直接使用 make 编译就可以,编译成功以后得到的可执行文件就可以在开发板上运行。

如图

迅为4412开发板:

网友:
用的什么编译软件

编译之前不用设置?

图重新上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