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系列单片机OTP问题

楼主:
求助,有人知道这个OTP功能有什么作用吗?如果里面有数据,是否影响ROM程序的使用?

网友A:
OTP(One Time Programmable)是单片机的一种存储器类型,意思是一次性可编程:程序烧入单片机后,将不可再次更改和清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TP(One Time Programmable)是单片机的一种存储器类型,意思是一次性可编程:程序烧入单片机后,将不可再 ...

你的意思是只是OTP区不能进行操作,还是flash区也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只是OTP区不能进行操作,还是flash区也不可以?

OTP区只能烧入一次啊。改不了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P区只能烧入一次啊。改不了就是这个意思。

OTP区不管的话,对flash程序进行成功擦除,再烧入新程序。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主要是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