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这个器件的 为什么会啸叫?

楼主:
工作在PWM模式的时候

网友A:
这是电源模块,没法介入内电路,只能先查查外围元件参数对不对。在外围元件参数符合手册时,只能说发生啸叫要么是质量问题,要么是负载不适合该模块。负载工况导致模块工作异常时,也许改善滤波会有效,特别是负载剧烈变化时。

网友B:
看手册这个是封装中内置了开关控制器、电源开关、电感器、滤波器

外置的开关模块的啸叫一般是电感不合适,或质量问题

这种封装集成的,也是怀疑与外负载有关

网友C:
啸叫一般情况下电感和电容容易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这个是封装中内置了开关控制器、电源开关、电感器、滤波器 外置的开关模块的啸叫一般是电感不合适 ...

我是修改了  那个分压电阻   那两颗电阻取值在不同的电压  会有不同的电压   然后带载还有抖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源模块,没法介入内电路,只能先查查外围元件参数对不对。在外围元件参数符合手册时,只能说发生啸叫 ...

集成的内部电路   那个电感没有法改    最开始我以为是我布板有问题  按照标称值 贴上

总功耗也在1A左右   还有就是他标的是3A   结果我用示波器探测   上升沿在跳动  不稳定

我我修改两颗76.8K的电阻得到  +5.9V  结果一样   带载不匹配   老师有没有DC28-DC6的模块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啸叫一般情况下电感和电容容易出现

我初步怀疑是修改了他的开关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这个是封装中内置了开关控制器、电源开关、电感器、滤波器 外置的开关模块的啸叫一般是电感不合适 ...

有没DC28--DC6V2A的模块推荐   比较可靠的   温度范围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成的内部电路   那个电感没有法改    最开始我以为是我布板有问题  按照标称 ...

如果你严格按照手册所载使用,按理不可能出现问题。ADI的产品有明显的初级问题,决不可能。推荐我可推荐不了,电源模块多了,我还没用过ADI这样的高级货。只有需要隔离型DCDC时才买国产的电源模块用用,但也极少有用到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用非隔离型DCDC,而非隔离型都是自己用开关电源芯片搭建的,从未买过模块,所以没法推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DC28--DC6V2A的模块推荐   比较可靠的   温度范围宽的

LM2596ADJ这个芯片楼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LM2596ADJ这个芯片楼主试一下

好的  我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