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D13.4画PCB手工布线时,在拉线还没有完成为什么看不到走线的轨迹?

楼主:
新手求助,AD13.4画PCB手工布线时,在拉线还没有完成为什么看不到走线的轨迹?只有画完了才看到导线?需要设置哪些地方啊?
不光是导线(还有圆弧),好像所有在PCB上画线的东西都不能预先看到线的轨迹,只有画完了才看到,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电脑的显示问题呢?

网友A:
快捷“L”
在界面View Configurations
把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L” 在界面View Configurations 把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勾上

没找到

网友:
一样了,还是不行

屏幕截图 2021-03-19

网友:
我也说一句

网友:
你设置了之后要点应用。直接√了就关掉的话是没生效的

网友:
快捷键L,然后在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