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控电压源型二阶低通滤波器自激振荡的讨论

楼主:
电路图如下,特征频率为100kHz。调节R1让放大倍数为3,电路产生自激振荡。

瞬态响应,电路的瞬态响应输出波形像是原来的输出被调制了,幅度调制的那个波形是否就是振荡出来的波形?如果是为何是低频的呢?

附:频率响应

网友A:
『电路的瞬态响应输出波形像是原来的输出被调制了』

猜测 “低频” 波形是自激振荡信号与输入信号的 “拍”。

网友:
这是一个压控电压源型二阶低通滤波器,当决定其截止频率与Q值的两个电阻相等、两个电容相等时,其Q值等于1/(3-A),其中A就是其直流增益。显然,当A=3时,Q等于无穷大,电路必然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瞬态响应输出波形像是原来的输出被调制了』 猜测 “低频” 波形是自激振荡信号与输入 ...

什么是“拍”?是波形合成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3-20 12:17 『电路的瞬态响应输出波形像是原来的输出被调制了』 猜测 “低频& ...

“拍” 是两个频率比较接近的信号叠加,合成的信号幅度大小变化的现像。这里的信号,可以是机械振动(声音),也可以是电磁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3-20 12:17 『电路的瞬态响应输出波形像是原来的输出被调制了』 猜测 “低频& ...

上面三幅图片,是使用仿真软件观察两个频率各为100Hz和110Hz的信号。第一幅图是同时观察两个信号,第二幅图是两个信号幅度相等的叠加信号,第三幅是两个信号幅度不等的叠加信号。

第四幅图,是两个频率不同信号的频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3-20 12:17 『电路的瞬态响应输出波形像是原来的输出被调制了』 猜测 “低频& ...

上帖中的图片,自我以前发在eeworld的一篇帖子:格物致知01——拍频。你若有兴趣,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帖中的图片,自我以前发在eeworld的一篇帖子:格物致知01——拍频。你若有兴趣,可以看看。 ...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寅子敬 发表于 2021-3-20 20:47 maychang 发表于 2021-3-20 12:17 『电路的瞬态响应输出波形像是原来的输 ...

当把输入信号频率调节成特征频率后,“拍”的现象更加明显了

似乎自激振荡信号的频率比原信号的100kHz相差了1.333k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把输入信号频率调节成特征频率后,“拍”的现象更加明显了

『当把输入信号频率调节成特征频率后,“拍”的现象更加明显了』

我想,这个波形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3-21 07:50 寅子敬 发表于 2021-3-20 20:47 maychang 发表于 2021-3-20 12:17 『电 ...

理论上,当Q=3时此电路的振荡频率应该等于特征频率,但是实际上运放本身有相移,外部的电阻电容也有误差,所以其自己振荡频率与计算得到的特征频率有偏差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当Q=3时此电路的振荡频率应该等于特征频率,但是实际上运放本身有相移,外部的电阻电容也有误差 ...

是的,当把运放换成软件提供的理想运放后,频率的偏移明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