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原语的使用方法 .pdf

楼主:
xilinx原语的使用方法 .pdf

xilinx原语的使用方法 .pdf

xilinx原语的使用方法 .pdf

网友:
已经下载,不错的文档

原语,其英文名字为Primitive,是Xilinx 针对其器件特征开发的一系列常用模
块的名字,用户可以将其看成Xilinx 公司为用户提供的库函数,类似于C++
中的“cout”等关键字,是芯片中的基本元件,代表FPGA 中实际拥有的硬件逻
辑单元,如LUT,D 触发器,RAM 等,相当于软件中的机器语言。在实现过
程中的翻译步骤时,要将所有的设计单元都转译为目标器件中的基本元件,否
则就是不可实现的。原语在设计中可以直接例化使用,是最直接的代码输入方
式,其和HDL 语言的关系,类似于汇编语言和C 语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