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云Gokit3测评】Part3:一键联网,也能入坑?

楼主:
1.介绍

上一篇创建了产品,这一篇就开始联网了,联网也是非常简单,不过也碰了一些坑,听我慢慢道来。

2.联网步骤

首先解压下载好的程序,然后打开文件夹,可以看到如下图1的内容,复制红框中的内容。

图1

到如下图2的路径中。

图2

然后打开程序,这里需要安装arduino的IDE,当然开发过arduino的就不用安装了,将下图的地方注释掉,因为串口只有一个,需要和WIFI模块通信,所以需要注释掉,要不通信不成功就无法联网了,最后将头文件的引用换一种方法【""】。

图3

图4

图5

然后修改开发板的类别,这个开发板为Arduino Uno。

图6

修改下载端口。

图7

分离两块开发板,连接串口线,准备下程序。

图8

下载完程序之后,如下图9所示。

图9

最后合上两个开发板,长按【Key2】3秒以上。

图10

打开官网,进入开发者中心,点击下载中心,找到如下图的下载二维码,用手机扫描下载即可。

图11

打开软件,跳过注册,点击添加设备,点击一键配置。

图12

选择相应的WIFI,重点在这,我就在这里入坑的!我选择了【小米路由器】,一直配不上网,感觉是被限制了,换了猫之后就正常联网了!

图13

配网的界面如下图14所示。

图14

找到设备之后如下图15所示,由于我已经配置过了,所以显示在常用设备中。

图15

最后点击添加的开关,就可以了!

图16

图17

3.总结

入网还是非常简单的,不过那个坑卡了我有一点时间了,非常无奈,试了很多办法,中途还换了手机,可惜没成,最后感觉是路由器的问题,换了个路由器就完美配网了,真是一个坑啊!!!

网友A:
疑惑小米路由器为什么配置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惑小米路由器为什么配置不成功

不知道,难不成是双模的锅?或者被小米路由器限制了?可是我看了一些配置,没被限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