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云Gokit3测评】Part4:温湿度监测和电脑开关机

楼主:
1.介绍

入网成功了,那就需要开始数据通信了,首先要修改一下数据点,分别添加如下三个数据点,一个是用于控制电脑的开关,一个是用于获取温度和湿度的,由于板载自带温湿度传感器,所以直接获取即可。

2.设计

首先进入之前的项目中,添加数据点,如下图1所示。

图1

然后直接下载源码即可。

图2

先添加dht的库,这里我上网找了一个,直接可以调用。

图3

然后按照上一篇一样,注释一些LOG,添加如下图所示的变量。

图4

初始化电机管脚,这里后续要换成舵机,使用舵机控制电脑开关按钮。

图5

观察温湿度的管脚为D3口,同时在loop中添加如下代码,获取温湿度+检测电脑开关事件,并作出反应。

图6

最后下载程序,使用手机进行查看,这里又有一个坑,我有自己常用的手机打开软件居然会重启我的手机,而且修改过数据点需要重新安装软件,最后我换了备用手机就正常了,反正我是这么解决数据点不对的问题。

图7

图8

最后来看一下功耗,如下图9所示,110mA有点高哈,下回试一下低功耗的模式。

图9

3.总结

这次也踩了一些坑,不过最后还是解决了,希望大家遇到这些问题不要卡住哈!后续有时间的话会继续更新的,分别是低功耗和舵机控制。

网友A:
用板载自带温湿度传感器直接获取即可比较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板载自带温湿度传感器直接获取即可比较好,谢谢分享

用的就是板载自带的温湿度传感器呢

网友:
界面还可以呢

网友:
凑合凑合,Android源码还开源呢,可以做更好的界面~

网友:
厉害,过来支持一下

网友B:
温度26 湿度14%是真实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26 湿度14%是真实值吗?

对的,是不是觉得湿度有点低,因为我在北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是不是觉得湿度有点低,因为我在北方呀~

北方这也太低了

网友C:
哈哈,习惯了都,我还算是在沿海,不是沿海地区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习惯了都,我还算是在沿海,不是沿海地区更低!

看了一下时间 你那时候应该是有暖气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时间 你那时候应该是有暖气的关系

这会应该是有暖气,不过没暖气的时候也比较干燥,基本在20%左右

网友:
现在的湿度呢?

网友C:
今天天气预报湿度37%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天气预报湿度37%

和我这边差不多

网友C:
大佬在哪个城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在哪个城市

昨天晚上在大连用sensortile.box测的 21.5 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晚上在大连用sensortile.box测的 21.5 40%

大连那湿度,哈哈,我去过一次,湿气可重了,往内陆一些,湿度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