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芯片的占空比调节

楼主:
如图是10khz的外围电路,其占空比约为0.15左右,如何调小其占空比呢?附上其数据手册:https://wenku.baidu.com/view/d5edb5bd05a1b0717fd5360cba1aa81144318f14.html

网友:
如何调小其占空比呢?

参考上图中红色框内电位器的联接。

网友A:
在1脚和9脚之间并rc,并调整1脚电压。 在网上老粉的方法,你看看适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1脚和9脚之间并rc,并调整1脚电压。 在网上老粉的方法,你看看适不适用

1脚和9脚联接在一起(片内运放接成跟随器),可调直流电压从2脚输入以控制PWM,这样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