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I109V3、MKI211V1K骨振动传感器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
最近入手了MKI109V3和MKI211V1K,想用骨振动传感器录音,开局就卡住了,Unico-GUI连接不上板子,出现下面的错误:

板子连接图如下,

首先,驱动是装好了的,设备管理器能看到

适配器的VDD口按照手册上接的,也没有问题,会是我插的不够紧吗,来个放大图

也试过手册上DFU模式,进入DFU模式之后,设备管理器里变成下面这样

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求助求助,呜呜呜

网友A:
固件版本低,需要升级STMicroelectronics\Unico\bin\dfu下的最新固件后才能使用LIS25BA,DFU驱动的问题试试装STM32CubeProgrammer或者DfuSe,再安装对应文件夹下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版本低,需要升级STMicroelectronics%unico\bin\dfu下的最新固件后才能使用LIS25BA,DFU驱动的问题试试 ...

现在升级了固件,能连接上了,但是点击start后没有波形。

现在板子LED D2和D3亮,红灯和黄灯,但是绿灯没亮

而且options和手册上的options不太一样,第一个是我的,第二个是手册上的

请问会是哪里出问题呢,手头没有示波器,不知道lis25ba有没有正常连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1-3-21 22:59 固件版本低,需要升级STMicroelectronics%unico\bin\dfu下的最新固 ...

现在有了....是因为之前连接时间太短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1-3-21 22:59 固件版本低,需要升级STMicroelectronics%unico\bin\dfu下的最新固 ...

手册上的图片应该不是LIS25BA的配置,LIS25BA的满量程是固定 ±3.85 g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了....是因为之前连接时间太短了吗。。。

现在数据都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