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stm32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定时器的预分频

楼主:
如题。预分频是指psc寄存器吗?如果是的话,如何理解?

网友:
通常说也是手册说,预分频器的值由寄存器TIMx_PSC设定

影子寄存器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寄存器,但是ST没有提供这个寄存器出来,只是提供出与之相对应的预装载寄存器,分别为“PSC,ARR,CCRx”

网友A:
"stm32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定时器的预分频" 这个出自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定时器的预分频" 这个出自何处?

网上文章,本站都有,关于STM32 定时器的

网友:
就是定时器级联,不是p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