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二极管、运放各组成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
三极管、二极管、运放各组成的恒流源电路---------哪个坛友详细说下恒流的原理?三极管的那个恒流是不是利用Vbe压降一定,然后电阻一定,电流就恒定?

网友A:
所有这些电路,都是利用直流负反馈构成的恒流电路。把电路中的负反馈分析清楚即可。

网友A:
第二幅图,并不是恒流源电路,主要是限制通过三极管的电流不超过某一数值。可以说那是个限流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并不是恒流源电路,主要是限制通过三极管的电流不超过某一数值。可以说那是个限流电路。

R1的压降恒定  电流恒定  应该是恒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这些电路,都是利用直流负反馈构成的恒流电路。把电路中的负反馈分析清楚即可。

你都简单说下呗  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的压降恒定  电流恒定  应该是恒流的吧

三楼我说错了,不是恒流源的,是第三幅图,不是第二幅图。即下面这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