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的三种供电方式

楼主:
树莓派有多种供电方式,除了常用的Micro USB供电还有2种,这里就做个介绍。

1.通过Micro USB接口供电,提供5V/2A的直流电即可:

当供电的电压或电流达不到5V/2A时,在HDMI接口链接的显示器右上角会有一个彩色小方块,如下图:

出现上面这种情况树莓派虽然会工作,但是不稳定,会异常死机。

2.通过GPIO接口供电树莓派的GPIO接口也可以接受直流电的输入,但是与方法一不同的是:GPIO供电没有保险丝,当电压或电流过高容易将板子直接烧毁。接线方法如下图:

将5v电流的正极接针脚2,负极接针脚6。下面是GPIO的说明图:

3.通过USB接口直接供电直接用USB接口逆向供电给树莓派,这种不常用。而且在树莓派2代和B+的板子上需要做些改动才能供电。因此这种不建议大家采用,想了解的可以直接百度:raspberry USB  via power

特别注意:GPIO接口线序一定要连接正确,不然会烧坏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