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的问题

楼主:
【1】隔离示波器是不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多路通道,每一路各自的“地”都是隔离的,而且都与大地隔离;另外一种是多路通道,每路的“地”都相连,但与大地隔离?

【2】经常看见用示波器的时候,不仅仅剪掉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三孔最上面的那根),而且还加上隔离变压器,这个隔离的原理明白,如果采用隔离示波器(无论上述的哪一种),是不是就不需要先前说的那些隔离操作了?

【3】在进行浮地测量,或者高压测量时(比如半桥的上管栅极信号,或者MOS管的Vds),通常要用到很昂贵的差分隔离探头,这种探头自带隔离功能吗?使用这种探头的时候,还需要配合隔离示波器吗?

网友A:
示波器厂家配备带PE线,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

问题在于有人常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的高压侧部分,常说整流桥地方,就是市电部分,按示波器手册这时要用高压探讨,或隔离变压器或隔离示波器测,有人没有这些东西

剪断地线测高压侧,是浮地测,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厂家配备带PE线,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 问题在于有人常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的高压侧部分,常说整流桥地 ...

谢谢 比如测量整流桥部分,在市电输入两端口,就需要用高压隔离探头来测量吗?

我看高压隔离探头,都是可以自带衰减比例的差分隔离探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比如测量整流桥部分,在市电输入两端口,就需要用高压隔离探头来测量吗? 我看高压隔离探头,都 ...

可以找找有关高压隔离探头资料看看

俺说的都不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找有关高压隔离探头资料看看 俺说的都不全

主要是搞不清楚,隔离示波器和隔离探头的配合,

比如{1}用了隔离示波器,还需要用隔离变压器吗?还是说任何示波器都要先接上隔离变压器?

{2}其次用了隔离变压器后,测量信号,什么信号可以用普通探头?如果测量高压(比如市电)部分的信号,用了隔离示波器,是不是依旧需要用高压隔离探头?希望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搞不清楚,隔离示波器和隔离探头的配合, 比如{1}用了隔离示波器,还需要用隔离变压器吗?还是 ...

有那么麻烦么

记住一点,隔离一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搞不清楚,隔离示波器和隔离探头的配合, 比如{1}用了隔离示波器,还需要用隔离变压器吗?还是 ...

隔离变压器后,普通探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搞不清楚,隔离示波器和隔离探头的配合, 比如{1}用了隔离示波器,还需要用隔离变压器吗?还是 ...

测量,不可以 没必要像防疫人员一样,穿一层又一次防护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