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外置天线

楼主:
接地点和射频点是通路,目的是保护,那为什么WIFI不需要,而蓝牙需要呢

网友:
两种天线都是2.4G天线,PCB设计天线么有很大区别

楼主所说的射频点,即RF馈点,一般要求这里引出来的线阻抗必须做到50ohm

网友A:
PCB平面天线大多倒F天线,原理上是用一个平面接上一个接地平面馈点,与RF馈点组成

天线结构是有多种阻容电路组成的等效电路,看似相通对于射频就是不是相通。

送一个文档建议看一下《2.4G 天线设计完整指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平面天线大多倒F天线,原理上是用一个平面接上一个接地平面馈点,与RF馈点组成 天线结构是有多种阻容 ...

网友:
那可不是什么保护,不能以直流的眼光去看待高频电路,分布参数你完全没有考虑。

网友:
一般而言,蓝牙的发射功率远比WIFI低,即使二者都是2.4GHz的,因通讯距离和传输带宽的要求不同,二者对PA和天线增益的要求也就不同,所以天线设计差别较大很正常。如果二者都是短距低功耗工作,传输带宽也相当,那当然也完全可以采用同样的PA设计,自然也就能使用同样的天线,只是那样的应用场景恐怕太过罕见。

网友:
因蓝牙的发射功率较低,目前绝大多数蓝牙设备都是使用PCB天线或微型陶瓷天线。而WIFI天线则多种多样,有PCB和陶瓷的,还有很多各类鞭装天线更是常见。如果蓝牙也是50欧姆输出阻抗设计,那WIFI用的50欧姆2.4G天线一样能用于蓝牙,一些USB接口的外置蓝牙适配器就是采用这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