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开发环境的构建及简单测试

楼主:
近来多与先前未接触的软件打交道,常为查找和安装软件而耗用大量时间,求其是为装驱动而烦恼,因为没有开发环境,一切测评都免谈。所以收到板子后的关键问题就是构建开发环境。

本次主打的开发工具是Thonny,其实在初次上电时就发现一个问题,即在开发板连到电脑后驱动安装的并不成功,虽出现了虚拟U盘,并可以凭此来装入目标程序来运行,但关键的是它没有虚拟出串口。

但在安装了Thonny后问题就来了,没有它你是无法下载程序。为此在单位的电脑试了个够,发现WIN10上比较好使,而家中的WIN7却总出现驱程安装异常的现象,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图1 虚拟串口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软件的版本不能过低,否则对开发板不支持,最终所用的版本是V3.3.3。

使用该软件来构建开发环境的过程是:

1.下载该软件,然后双击该文件

,其安装过程如图1所示,安装后界面如图2所示,点击“finish”后则结束安装。

图1 安装过程中

图2 完成安装

2.双击桌面的快捷图标来启动该软件

,则出现图3所示的设置界面,此时可选取界面所支持的语言及所用的板卡(当然要选树莓派了),随后出现图4所示主界面。

图3 设置界面

图4 主界面

3.点击右上角的文字链接,以切换到常规模式,否则会找不到下拉菜单来进行相应的操作。

4.使用“工具”下拉菜单中的“设置”选项,并在图5所示的对话框中进行相似的设置。完成后,则界面如图6所示。

图5 相关设置

图6 实现连接

5.在编辑区进入如下代码,然后点击 “运行”图标,则弹出图7所示对话框。此时,先将程序存入电脑的文件中,随后再点击 “运行”图标就会加载到开发板。

程序代码:

import machine

import utime

led_onboard = machine.Pin(25, machine.Pin.OUT)

while True:

    led_onboard.value(1)

    utime.sleep_ms(200)

    led_onboard.value(0)

    utime.sleep_ms(200)

图7 保存对话框

6.观察运行效果,见图8所示LED开始不停地闪烁。

图8 运行效果

总之,体验的感觉是十分爽快的,开发软件如图开发板一样的小巧,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简洁的开发工具了!

网友A:
WIN7要装ghost的专业版或纯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要装ghost的专业版或纯净版

哦,原来如此,多谢指点!

网友B:
micropython这个可以固化在mcu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这个可以固化在mcu里面吗?

还真没注意,但拖曳到U盘的方式没问题,micropython的家里的电脑不行,等去单位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这个可以固化在mcu里面吗?

可以问一下d大@dcexper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这个可以固化在mcu里面吗?

micropython本身也是一个程序,需要先下载到芯片中。用户程序是以文件方式上传到芯片中的。

网友:
感觉挺好玩的!

网友:
的确值得体验,开发软件超级轻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python本身也是一个程序,需要先下载到芯片中。用户程序是以文件方式上传到芯片中的。

应用能固化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这个可以固化在mcu里面吗?

实际测了一下,下载后可执行,但断电后就失去作用了。而不像U盘的拖曳可在断电后仍起作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的可以发一下吗?我下载的好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的可以发一下吗?我下载的好像不对

不用了,突然找到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