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驱动openmv4P隐藏的引脚怎么驱动

楼主:
pin0 = Pin(Pin.cpu.I8, Pin.PULL_UP)                           (隐藏引脚)

pin1 = Pin('P1', Pin.OUT_PP, Pin.PULL_NONE)          (板子引脚)

但是提示没有I8zhege声明

网友A:
1 如果确信有这个功能,可升级下openmv最新固件 2 import pyb和 machine试试,感觉模块没有这个声明

网友B:
硬件没有引出管脚你咋用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没有引出管脚你咋用尼

我已经印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如果确信有这个功能,可升级下openmv最新固件 2 import pyb和 machine试试,感觉模块没有这个声明

我导入了库的

网友:
可直接用寄存器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