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用定时器TIMER1做延时出现问题,循环进入死循环,请帮忙看下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以下是部分相关程序:

void interrupt ISR(void)    //配置没问题,为方便看省略

void TIMER1_INITIAL (void)
{
    //需要在中断里重新赋初始值
    T1CON = 0B00110000;     //B[5:4]=00,T2时钟分频 1:1
                             //B1=0,T1时钟源选择内部时钟
                             //T1SYNC=16M/2T=8M=0.125US
    TMR1L = 0X60;              //定时500US=>TMR1=4000*0.125S=500US
                              //初值=65536-4000=61536=>0XF060
    TMR1H = 0XF0;              //赋初值=>TMR1H=0XF0;TMR1L=0X60

    TMR1IE = 1;                //使能TMER1的中断
    TMR1ON = 1;                //使能TMER1启动
    PEIE=1;                    //使能外设中断
    GIE = 1;                   //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BIT_F()
{
       TMR1H=TMR1H_100;//10ms
       TMR1L=TMR1L_100;
        TMR1IF=0;
        do
      {
           DATA_OUT=1;
      }
    while(!TMR1IF);
        TMR1H=TMR1H_4;//0.4ms
         TMR1L=TMR1L_4;
         TMR1IF=0;
            do
      {
           DATA_OUT=0;
      }
        while(!TMR1IF);
}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系统初始
    TIMER1_INITIAL();
    while(1)
    {
      BIT_F();
       // PA6_Level_Change_INITIAL();
        //GIE=1;
        NOP();
        NOP();
        SLEEP();                             //睡眠
        NOP();
        NOP();
    }
}

最终运行结果发现 一直在DATA_OUT=1里面进行死循环,麻烦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中断处理函数里面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