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醛传感器哪家好?哪个型号,有用过的交流讨论一下。

楼主:
20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5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甲醛传感器哪家好?哪个型号,有用过的交流讨论一下。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我们之前做过传感器方面的调查,具体资料在老电脑上现在翻不出来了。印象里有个四方光电的气体类传感器做的不错。你可以了解看看

网友A:
还有咱们的盛思锐呀,两次测评他们家的传感器好评度都挺高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属于气体传感器,国产的有几家做的也不错

甲醛传感器用国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咱们的盛思锐呀,两次测评他们家的传感器好评度都挺高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我用的米家399的那款,有点上当的感觉,不知道准确度如何,没有参考。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甲醛传感器的核心器件是中间的那个 膜片 一般都是电化学型的 所以里面有电解液参与反应,电解液是罐装在膜片中的,电解液没了传感器也就废了。所以传感器的寿命跟膜片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关系。国产一般寿命1-2年,进口 DART 的可以达到3年以上。DART 现在又新出了一款 他们家的第三代产品,参与反应的电解液是固态的,所以寿命更长,差不多能到6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甲醛传感器的核心器件是中间的那个 膜片 一般都是电化学型的 所以里面有电解液参与反应,电解液是罐装在膜 ...

谢谢,搞了DART的模块在用。

          有些XX的还一个问题,就是抗干扰气体性能很差。搞点酒精试一下就飘了。用不得用不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IEC盛世工程师俱乐部 发表于 2021-5-27 14:33 甲醛传感器的核心器件是中间的那个 膜片 一般都是电化学型 ...

如果搞点酒精就飘了那很有可能是用VOC传感器假冒的甲醛传感器。应用上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环境类传感器我都很熟悉的。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就是我的ID名字。会不定期更新一些环境传感器的干货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搞点酒精就飘了那很有可能是用VOC传感器假冒的甲醛传感器。应用上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环境类传感 ...

谢谢  谢谢!!!  DART的模块好像不怎么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