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实现安卓手机一边充电一边听歌(边充边听放)的解决方案

楼主:
自2013年USB-IF机构发布USB Type-C标准,2014年乐视发布第一款Type-C接口的手机,Tpye-C接口的普及化变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可是,手机沒有耳机接口了,如何实现一边听歌一边充电(边充边听)呢?因此,Type-C接口的转接器应时而生了,轻松的实现不同音频插头与音响耳机之间的相互转换,而且一边听歌一边充电也比较安全,可以让播放歌曲的手机一直不会断电。

如何实现这种能够支持Type-c手机一边听歌一边充电(边听边充)的USB Type-C接口转接器呢?那么,你需要用到一颗PD控制芯片-LDR6023C,用于实现安卓手机一边听歌一边充电(边听边充)的整体方案。

LDR6023C,能够分别同时与手机和适配器进行pd通讯,让手机在充电的时候,进到USB HOST模式(默认设置状况下,手机充电时为usb device模式),进而成功的完成一边听歌一边充电(边听边充)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颗芯片可以同时适用数字耳机和模拟耳机(根据pin3检验),兼容模式很好。外场比较简单,在提供模拟耳机检验作用的另外,还能够根据pin4开展输出功率配备。把最大工作电压限定在9V之内,以减少对板上别的电子器件的抗压规定,减少体积和成本。

实现安卓手机一边充电一边听歌(边充边听放)的解决方案

网友A:
这种USB Type-C接口转接器能支持多大功率负载

对手机电池有无伤害

网友B:
楼主这种芯片有demo板子之类的可以玩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USB Type-C接口转接器能支持多大功率负载 对手机电池有无伤害

最大支持100W功率,但是不带EMRK芯片线材的只能达到20V3A,60W,手机功率正常9V2A 18W快充就已经足够,手机会通过PD协议去向充电器握手请求手机所需要的电压档位,对手机电池无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芯片有demo板子之类的可以玩吗

有的,可以添加一下您微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大支持100W功率,但是不带EMRK芯片线材的只能达到20V3A,60W,手机功率正常9V2A 18W快充就已经足够,手 ...

功率太大了,手机电池有点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大了,手机电池有点怕

手机会跟充电器请求多少V电压,到了一定的电量,手机会把电压电流限制,而不是PD芯片强硬给的电压

网友:
请用蓝牙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