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一,不焊接排针测试树莓派Pico以及Pico的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
首先感谢EE给我这次测试树莓派Pico的机会,在这次测评里我将学习和陆续分享两大部分内容。

1,硬件部分:学习树莓派Pico和各种外设(LCD屏,四线风扇,温度传感器等)。

2,软件部分:利用MicroPython编写程序,学习树莓派的各部分功能并驱动外设。

树莓派Pico的具体参数论坛里有很详细的帖子,这里不就贴了。

Pico到手后感觉板子真的很小,但做工非常好,比国内的某某派好的多,有几个电阻

电容的封装居然是0201的,低端的贴片机可贴不了,常规的测试是焊接2.54间距的排针,

但我看板子做工这么好,不忍心破坏,便想了一个“穿小鞋”“插翅膀”的测试方法,

见下图。

Pico板子上面的元件很少,就是一个电源变换电路和Pico的最小系统。

Pico可以由USB接口供电,也可以由外接电源供电。外接电源的范围是1.8V-5.5V,

下面分析一下电源部分的电路。

USB负责电源和通讯,电源通过接口J1进来,然后是R10R1组成的电压监测送给GPIO24

两个电阻分压是5V*(10K/(10K+5.6K))=3.2V 。然后电源通过安森美ON Semiconductor

MBR120肖特基二极管供给电源变换芯片,MBR120是反向耐压20V,最大电流1A,导通压降0.3V的管子。然后电源经过C16.3V 47uF的滤波电容进入电源变换器RT6150B,然后经过C2滤波输出3.3V电压,这里注意的是RT6150BPS管脚由GPIO23控制,选择电源是工作在脉冲频率调制(PFM)模式还是脉冲宽度调制(PWM)模式。

下面是RT6150的介绍

RT6150A/B是高效率的、以固定频率工作的Buck-Boost转换器,可在输入电压高于、低于或等于输出电压的条件下工作,其内部架构使之能在各种工作模式之间平滑转换,成为单节锂离子电池、多节碱性电池或镍氢电池应用中的理想选择,这些场合的输出电压介于电池电压变化范围内。

器件包含实现高效工作的两个N-MOSFET开关和两个P-MOSFET开关,工作频率设定于1MHz,有利于减小外部元件尺寸。其静态电流消耗在节能模式下仅有60μA,可使便携式应用的电池寿命最大化。节能工作模式是可控的,将PS引脚拉低即可实现。假如PS处于高电平,固定工作频率的工作模式即处于使能状态。

器件还具有关机电流消耗低、内置软起动、热关机保护和电流限制保护等特性,RT6150A的封装形式为WDFN-10L 3x3RT6150B的封装形式为WDFN-10L 2.5x2.5

附件为RT6150的数据手册。

网友:
好吧,又介绍了RT6150,看来有准备而来

网友:
使用DC-DC提高电源效率是一种趋势,成本比LDO增加不多,但是性能好多了。

网友:
这研究很细致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