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上电初试

楼主:
由于我的电脑是win10系统,因此一插上USB就迅速的显示出了一个可移动存储设备,没有出现别的网友说的驱动问题。

板子上要是有颗电源指示LED就好了。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mentation/rp2040/getting-started/#board-specifications
让我疑惑的是官方资料显示它的Flash大小是2MB,那这个127MB哪里来的?

网友A:
先给Pico断电,
再按下Pico开发板的[BOOTSEL]按钮并保持
再用USB电缆线把Pico开发板连接到已开机的电脑,松开[BOOTSEL]按钮,Pico开发板进入USB海量存储设备模式,在电脑上看到添加了一个新U盘;
将一个专门的扩展名为“. uf2”的文件拖拽到新U盘,该文件将被烧写到Flash并重新启动Pic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给Pico断电, 再按下Pico开发板的按钮并保持 再用USB电缆线把Pico开发板连接到已开机的电脑,松开按钮 ...

没明白您想表达什么,你是说到官网下载这个文件拖进去就变成2MB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您想表达什么,你是说到官网下载这个文件拖进去就变成2MB了?

仅供参考

在Pico 使用MicroPython

安装 MicroPython

可以通过将 Pico 由 USB 连接到 PC,然后将程序文件拖放到 Pico 上来实现编程。安装步骤如下:

1、通过下面的按钮下载 MicroPython 的 UF2 文件。

2、按住 Pico 开发板上的 BOOTSEL 按钮,然后将 Pico 插入树莓派或 PC 的 USB 接口,然后松开 BOOTSEL 按钮。

3、Pico 会被识别为大容量存储设备。

4、将下载的 MicroPython UF2 文件放入 RPI-RP2 卷上。你的 Pico 将自动重启,然后 MicroPython 就开始运行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可以问一下@dcexpert 看看知不知道

网友C:
UF2是微软定义的一个通用bootloader,显示的磁盘大小并非真实大小,也不能保存文件,只能用于更新内部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在Pico 使用MicroPython  安装 MicroPython 可以通过将 Pico 由 USB 连接到 PC, ...

我没看懂您想表达什么。我的疑问是这个板子上的硬件资源问题。板载的W25 Flash是2MB的。但这个虚拟磁盘的容量127MB怎么来的,难道是假象?实际只有小于2MB可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懂您想表达什么。我的疑问是这个板子上的硬件资源问题。板载的W25 Flash是2MB的。但这个虚拟磁盘的 ...

看楼上d大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UF2是微软定义的一个通用bootloader,显示的磁盘大小并非真实大小,也不能保存文件,只能用于更新内部程序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上d大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