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V评测】+简单功能程序的设计(1)

楼主:
对于入门者来说,最初的起步是从构建开发环境和测试例程开始的,但要真想学好编程还是要从创建项目开始来掌握整体的编程过程。

在创建新项目后,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语句来实现一些功能设计。

值得指出的是,开发板的LED灯比较神奇,如果你不人为对其关闭的话,它会完全点亮的。为了不影响显示效果,即使对不适用的LED在程序设计时,也应对其进行定义,并将其关闭。

那我们用简单的语句都能干些啥呢?

我们知道FPGA的前身是由可编程器件发展而来的,自然我们用FPGA来模拟数组电路的功能也不在话下。

这里我们先对一下几个简单功能加以实现:

1.逻辑门

1)与门

与门的真值表为:

输入端A

输入端B

输出端Y

由开发板上LED和SW的原理图可知,开关SW可以通过高低电平信号,LED也能够以亮灭来指示高低电平的输出。为了能符合亮表示“1”,灭表示“0”的惯例,我们需要强制地对输出信号进行取反处理。

图1  LED与SW原理图

若SW1表示输入A,SW2表示输入B, D1表示输出Y,则实现与门的程序为:

module test1(

    output d1,

    input sw1,

    input sw2,

    );

assign   d1 = (!(sw1 && sw2));

endmodule

实现功能演示效果的逻辑电路为:

经实际验证,该设计是正确的。

2)或门

或门的真值表为:

输入端A

输入端B

输出端Y

若SW3表示输入A,SW4表示输入B,D3表示输出Y,则实现与门的程序为:

module test2(

    output d3,

    input sw3,

    input sw4,

    );

assign   d3 = (!(sw3 || sw4));

endmodule

实现功能演示效果的逻辑电路为:

经实际验证,该设计是正确的。

示例工程:

网友A:
为啥说是 色彩信号进行取反处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说是 色彩信号进行取反处理 ?

应是“对输出信号进行取反处理”,拼音输入写错位置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