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AM1电流从何而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图中坐标系横轴是VS1电压,纵轴是AM1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坐标系横轴是VS1电压,纵轴是AM1电流

AM1处有电流是正常的。N沟MOS管漏极施加上正电压,门极也施加了正电压,MOS管导通。

但AM1处电流随VS1电压增加而减少,这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1处有电流是正常的。N沟MOS管漏极施加上正电压,门极也施加了正电压,MOS管导通。 但AM1处电流随VS1 ...

AM1的电流好像不经过MOS,电流表AM1显示电流方向从GND到二极管再流回VIN-,确实GND电压高于VIN-,可能是仿真软件的原因,在VIN和GND之间有隐藏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chang 发表于 2021-3-24 10:13 AM1处有电流是正常的。N沟MOS管漏极施加上正电压,门极也施加了正电压 ...

如果VIN-电位低于GND,那么该电路中电流正常。此时AM1中电流是通过二极管D8电流与通过MOS管电流之差,所以AM1中电流随VS1升高而下降。

网友C:
仔细分析了你这个电路

发现VS1这个电源很不常规,并不和VIN共用参考电位

那么只能把VS1和VIN当成一个电路里的两个电压源

所以当VS1增大时,经过R3流过AM的电流会逐渐减小

这个电源的作用是用来抬高mosfet的源极电平,同时又钳位了栅极电压

可以用于线性调整负载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分析了你这个电路 发现VS1这个电源很不常规,并不和VIN共用参考电位 那么只能把VS1和VIN当成一个 ...

VS1确实不共地,VIN-和GND会有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仔细分析了你这个电路 发现VS1这个电源很不常规,并不和VIN共用参考电位 那么只能把VS1和VIN当成一个 ...

VS1这个源怎么向两个方向输出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VS1这个源怎么向两个方向输出电流呢?

『VS1这个源怎么向两个方向输出电流呢?』

VS1不曾向两个方向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