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BTS7960的IS脚怎么使用

楼主:
请教下BTS7960的IS脚怎么使用,说明书看得一脸懵,是用单片机的ADC引脚串个电阻直接读吗?

网友A:
是芯片内部取样读取,IS脚通过取样电阻接地了,取样电阻大小可以参考手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芯片内部取样读取,IS脚通过取样电阻接地了,取样电阻大小可以参考手册设置   ,

就是说,IS脚外部只能读到高低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