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封装不能保存的问题

楼主:
1芯积分

【1】用的软件是AD09 在原理图中,加入了两个封装库,一个尾缀是.LIB,一个是.Pcblib,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是不是.Pcblib文件是只包含封装图的文件,那么前者呢?

【2】在上述两个封装图库中添加了新的封装,但是在保存过程中,出现下图的问题,可是我的命名确实没有重复,怎么解?

网友:
是元件库文件和元件封装库文件

网友:
你确认了你的封装名称没有重复命名了吗???

网友A:
打开封装库

打开这个需要添加的新封装,复制这个封装图形

在再编辑器页面,新建一个器件

粘贴

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封装库 打开这个需要添加的新封装,复制这个封装图形 在再编辑器页面,新建一个器件 粘贴 ...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