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斯通电桥结构中的电阻分析

楼主:
         如图,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斯通电桥。单桥应变片形变经过差分输入放大器后输出。令我不解的是,电阻R4、R5与电桥串联,起到的是什么作用?特别是那个0欧的R4,我的猜测是R4、R5是高温度系数的电阻,和应变片一同放入测试环境,温度的变化会使电桥的输出变大。但是高温度系数的R4、R5会分得更大的电压,使电桥输出降低,从而动态的调节电桥的灵敏度。欢迎各位老师指正,此外,R6、R7这两个0欧电阻放在差分输入端,实在不太明白这两个电阻的作用。

        此外,应变片的温度变化从-50-200℃,应变片体积巨大只能构成单桥应变桥,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温度补偿问题呢?感谢各位老师点阅我的贴子,祝您身体健康

网友A:
我倒是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在这里运放没有引入反馈,不会直接进入非线性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在这里运放没有引入反馈,不会直接进入非线性区吗?

楼主使用的是仪表放大器,反馈电阻已经做到了芯片内部,外部只需要接一个电阻(首帖图中的Rg),即可控制该放大器的增益。

网友B:
没有查到图中仪表运放芯片的手册。

估计该运放共模输入不能到电源负端,必须将输入信号 “垫起来” 才能够满足共模输入范围。

应变片的电阻相当小,若用120欧电阻与应变片串联,施加2.5V电压,电流可能过大,应变片发热,应变片电阻变化,导致应变测量不准确,所以需要一个电阻限流。该电阻若接在R4位置,则该惠斯登电桥输出不能满足运放输入共模要求,所以限流电阻接到了R5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在这里运放没有引入反馈,不会直接进入非线性区吗?

maychang老师说的对,这是一个仪用放大器。我在TI上找的参考案例,只不过这个芯片不是很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查到图中仪表运放芯片的手册。 估计该运放共模输入不能到电源负端,必须将输入信号 “垫起来&r ...

谢谢老师,受教了

网友:
感谢maychang和楼主,我找到了INA333的原理图。放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查到图中仪表运放芯片的手册。 估计该运放共模输入不能到电源负端,必须将输入信号 “垫起来&r ...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NA333的TI芯片,这里共模范围是不是可以接到电源负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NA333的TI芯片,这里共模范围是不是可以接到电源负端?

那个手册上明明说的是共模最小值 (V-)+0.1V,即比电源负端高0.1V。所以共模范围不能到电源负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NA333的TI芯片,这里共模范围是不是可以接到电源负端?

不可以,这个INA333适合单电源供电,输入距轨100mV以内,输出不能到0,大于50m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NA333的TI芯片,这里共模范围是不是可以接到电源负端?

不过,应变片接成桥式电路,仪表运放的输入信号大致上是惠斯登电桥供电电压之半,不会到电源负端。这种情况下,限流电阻可以接到桥式电路的 “上面”。不知道为什么限流电阻接到桥式电路的 “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手册上明明说的是共模最小值 (V-)+0.1V,即比电源负端高0.1V。所以共模范围不能到电源负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应变片接成桥式电路,仪表运放的输入信号大致上是惠斯登电桥供电电压之半,不会到电源负端。这种情 ...

接上接下改变的是信号的直流偏置,只要共模信号在运放允许的范围内即可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接下改变的是信号的直流偏置,只要共模信号在运放允许的范围内即可对吧

『接上接下改变的是信号的直流偏置,只要共模信号在运放允许的范围内即可对吧』

对的。

网友:
电桥输出是一个差分信号,而差分信号是需要叠加在一个共模信号上的。R4和R5就起到了调节共模信号的作用。楼上有提到,仪表运放对共模输入范围是有要求的,所以可以必须计算R4和R5的值,使得共模信号能够满足仪表运放的要求。否则仪表运放的输出无法正确反映电桥的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