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CH32V103测评】+ 一氧化碳报警器

楼主:
          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有毒的气体.含碳物质不完全燃烧时均会产生一氧化碳,例如部分家庭燃煤取暖,燃气热水器,机车尾气等.吸入高浓度一氧化碳可致人死亡,一氧化碳会影响氧和红细胞结合.

        50PPM已经是安全极限了,200PPM会造成轻微头痛,400PPM则可引起呕吐甚至眩晕,浓度再高就可能致人死亡.因其无色无味,犹如无形杀手,每年因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的也不再少数,年前我一位亲人也因一氧化碳中毒而去世.

        目前市面上的一氧化碳报警器仅有声光报警,不能主动通风,降低浓度,挽救生命.

        本设计基于沁恒RISC-V架构的CH32V103, 在达到额定浓度声音报警之外还将控制排风扇进行强制通风,由CH32V103采集一氧化碳传感器的模拟电压并转换成有效浓度值,采集DHT11的温湿度数据,一并输出给OLED显示,两路GPIO控制蜂鸣器和排风扇.为了更人性化,光敏电阻模块通过感知光下线,开关OLED,避免晚上成小夜灯(我晚上有光就睡不着).其ADC的模拟看门狗实时检测CO传感器电压,超过设定值便响蜂鸣器报警浓度超过监控值,排风扇进行强制通风,降低CO浓度.OLED显示CO浓度.以达到警示保护生命安全.

以下为工程代码:

  • Opening_page();//启动页
  • OLED_Clear();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Bit_SET)
  • {
  • exti0_status = 1;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启动ADC转换
  • TIM_Cmd(TIM2,ENABLE); //使能定时器
  • while(1)
  • {
  • if(exti0_status == 1) //光敏电阻感到光
  • {
  • OLED_DisPlay_On(); //开启OLED
  • }else
  • {
  • OLED_DisPlay_Off(); //关闭oled
  • }
  • if(refre != 0) //500ms刷屏一次
  • {
  • if(count > 120 ){ //mq初次上电有预热时间
  • OLED_Showdecimal(0,38,MQ7_GetPPM(),4,1,24);
  • OLED_ShowString(92,46,"PPM",16);//PPM
  • MQ_ready = 1;
  • if(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IT_AWD)!= SET){
  • ADC_ITConfig( ADC1, ADC_IT_AWD, ENABLE);
  • }
  • }
  • if(DHT11_Updata > 2) //1.5秒读取一次
  • { /*调用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读取温湿度,若成功则输出该信息*/
  •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 & DHT11_Data ) ? Main_page() : DHT_ERR();
  • DHT11_Updata = 0;
  • }
  • }
  • refre = 0;
  • }
  • }
  • //开屏页界面
  • void Opening_page(void)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8,16,0,16);//一
  • OLED_ShowChinese(24,16,1,16);//氧
  • OLED_ShowChinese(40,16,2,16);//化
  • OLED_ShowChinese(56,16,3,16);//碳
  • OLED_ShowChinese(72,16,4,16);//报
  • OLED_ShowChinese(88,16,5,16);//警
  • OLED_ShowChinese(104,16,6,16);//器
  • OLED_ShowString(48,48,"by",16);//by
  • OLED_ShowChinese(64,48,7,16);//梨
  • OLED_ShowChinese(80,48,8,16);//子
  • OLED_Refresh();
  • Delay_Ms(3000);
  • }
  • //传感器主界面
  • void Main_page(void)
  • {
  • //DHT11数据
  • OLED_ShowChinese(0,4,9,16);//温
  • OLED_ShowChinese(16,4,10,16);//度
  • OLED_ShowChar(32,4,':',16);//:
  • OLED_ShowNum(40,4,DHT11_Data.temp_int,2,16);
  • OLED_ShowChar(60,4,'.',16);//.
  • OLED_ShowNum(68,4,DHT11_Data.temp_deci,1,16);
  • OLED_ShowChar(90,4,'C',16);//C
  • OLED_ShowChinese(0,20,11,16);//湿
  • OLED_ShowChinese(16,20,10,16);//度
  • OLED_ShowChar(32,20,':',16);//:
  • OLED_ShowNum(40,20, DHT11_Data.humi_int,2,16);
  • OLED_ShowChar(60,20,'.',16);//.
  • OLED_ShowNum(68,20, DHT11_Data.humi_deci,1,16);
  • OLED_ShowChar(90,20,'%',16);//%
  • OLED_ShowString(100,20,"RH",16);//RH
  • OLED_Refresh();
  • }
  • void DHT_ERR(void)
  • {
  •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0,4,9,16); //温
  • OLED_ShowChinese(16,4,11,16);//湿
  • OLED_ShowChinese(32,4,10,16);//度
  • OLED_ShowChinese(48,4,12,16);//读
  • OLED_ShowChinese(64,4,13,16);//取
  • OLED_ShowChinese(80,4,14,16);//失
  • OLED_ShowChinese(96,4,15,16);//败
  • OLED_ShowChar(112,4,'!',16);//!
  • OLED_Refresh();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NMI_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 extern uint8_t exti0_status;
  • extern uint8_t DHT11_Updata;
  • extern uint8_t boot_time_ms;
  • extern uint8_t refre;
  •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Value;
  • extern uint8_t count;
  • extern uint8_t MQ_ready;
  • /*******************************************************************************
  • * Function Name : NMI_Handler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 * In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 }
  • /*******************************************************************************
  • * Function Name : HardFault_Handler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 In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 while (1)
  • {
  • }
  • }
  • /*******************************************************************************
  • * Function Name : EXTI0_IRQHandler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I0 Handler.
  • * In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Bit_SET)
  • {
  • exti0_status = 1;
  • }else
  • {
  • exti0_status = 0;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Clear Flag */
  • }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RESET)
  • {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4)!= Bit_SET)
  • {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
  • }
  • /*******************************************************************************
  • * Function Name : TIM2_IRQHandler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2 Handler.
  • * In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
  • if(TIM_GetFlag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RESET){
  • refre = 1;
  • DHT11_Updata ++;
  • boot_time_ms ++;
  • if(MQ_ready == 0){
  • count++;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
  • /*******************************************************************************
  • * Function Name : ADC1_2_IRQHandler
  •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analog wathdog exception.
  • * In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
  • if(ADC_GetITStatus( ADC1, ADC_IT_AWD)){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2 | GPIO_Pin_3)!= Bit_SET){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 }
  • if(ADC_Value<150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 ADC_ClearITPendingBit( ADC1, ADC_IT_AWD);
  • }

ADC及DMA配置

  • /*******************************************************************************
  • * Function Name : ADC_Function_Init
  •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ADC collection.
  • * Input : Non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ADC_Function_Init(void)
  • {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_DeInit(ADC1);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 /* 高阈值:1400, 低阈值:0 */
  • ADC_AnalogWatchdogThresholdsConfig(ADC1, 1300, 0);
  • ADC_AnalogWatchdogSingleChannelConfig( ADC1, ADC_Channel_1);
  • ADC_AnalogWatchdogCmd( ADC1, ADC_AnalogWatchdog_SingleReg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ADC_Cmd(ADC1, ENABLE);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ADC DMA 使能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 /*******************************************************************************
  • * Function Name : DMA_Tx_Init
  •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DMAy Channelx configuration.
  • * Input : DMA_CHx:
  • * x can be 1 to 7.
  • * ppadr: Peripheral base address.
  • * memadr: Memory base address.
  • * bufsize: DMA channel buffer size.
  • * Return : None
  • *******************************************************************************/
  • void DMA_Tx_Init(void)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RDATAR;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Value;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

SPI初始化

  • void SPI1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SPI_Init( SPI1, &SPI_InitStructure );
  • SPI_Cmd( SPI1, ENABLE );
  • }

定时器时基配置

  • void TIM2_Base_Init(void)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5000-1;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1;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_TimeBaseInit( 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 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

一氧化碳转换浓度

  • /****************************************
  • * RS/R0 ppm *
  • * 1.6 50 *
  • * 1 100 *
  • * 0.6 200 *
  • * 0.46 300 *
  • * 0.39 400 *
  • * 0.28 600 *
  • * 0.21 1000 *
  • * ppm = 98.322f * pow(RS/R0, -1.458f) *
  • ****************************************/
  • // 传感器校准函数
  • void MQ7_PPM_Calibration(float RS)
  • {
  • R0 = RS / pow(CAL_PPM / 98.322, 1 / -1.458f);
  • }
  • // 获取传感器的值
  • float MQ7_GetPPM(void)
  • {
  • float Vrl = 3.3f * ADC_Value / 4095.f;
  • float RS = (3.3f - Vrl) / Vrl * RL;
  • if(boot_time_ms > 6) // 获取系统执行时间,3s校准
  • {
  • MQ7_PPM_Calibration(RS);
  • boot_time_ms =0;
  • }
  • float ppm = 98.322f * pow(RS/R0, -1.458f);
  • return ppm;
  • }

以下是功能演示:

搭建的硬件平台

上电开机

关灯效果,OLED关闭

开灯效果OLED打开,CO传感器有预热时间,时间没到,还没显示.

正常显示

达到报警阈值,风扇运行

回落到正常阈值,风扇停转

再次达到报警阀值,

以下是视频展示CO报警器功能演示

附上工程代码:

        总的来说CH32V103是替代STM32F103的产品,在引脚和驱动库上和STD库保持高度一致,且是基于RISC-V,免费开源不易被邦交政策影响,还有一个M3核的CH32F103的姊妹作伴,沁恒做了优化,可以无缝互相替代,

        CH32V103用的PFIC中断控制器,

PFIC 控制器
 44+3个可单独屏蔽中断,每个中断请求都有独立的触发和屏蔽位、状态位
 提供一个不可屏蔽中断NMI
 2级嵌套中断进入和退出硬件自动压栈和恢复,无需指令开销
 4路可编程快速中断通道,自定义中断向量地址
希望官方可以出一个更详细介绍PDIC的文档以及例程参考.

        Bye~~~~

网友:
生活中的智慧,考虑的情景挺周全的。

网友:
赞!视频可以通过编辑器上的视频按钮,直接把B站的视频链接贴上去就可以在线播放了

网友:
也可以把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大学堂

网友:
很详细,谢谢分析!

网友A:
风扇是怎么驱动的?还有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怎么驱动的?还有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GPIO驱动三极管或场管开关来控制风扇和蜂鸣器的.蜂鸣器无所谓够响亮就行,有源就直接给电断电,无源就PWM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