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Pico测评】片内温度检测

楼主:
在RP2040的内部集成有A/D转换通道,还在通道4上内置了温度传感器,以检测片内的温度。

实现片内温度检测的程序及检测结果如下图所示

内温度检测结果

由程序可知,它是先从通道4采集到A/D转换值,然后再变换为电压值,最后再变换为相应的温度值。

值得指出的是,Thonny是一种解释性开发工具,因此它在运行时是对语句进行解释后再将指令发送给开发板来执行。一旦断电,这些解释性的指令将丢失,也就无法再执行。而拖曳到U屏的程序,是可执行的目标代码,是直接存入闪存的,因此它在断电后,若重新上电还能继续运行,这就是两种程序运行的根本区别。

网友A:
知道了两种程序运行的是有区别的,谢谢分享

网友:
micropython开发程序,是可以不用IDE或者其它软件的。只需要将程序写入文件,然后上传就可以运行。

Thonny只是一个集成了python IDE,可以方便的通过串口方式调试程序和上传程序(REPL)。REPL也是python这样解释型语言的一个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两种程序运行的是有区别的,谢谢分享

开始我也没注意,后来有人问才注意到其中的不同,若是要生成执行文件,还是要采用其它的开发工具为好。

不过作为验证程序来说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py本来大部分也是用来验证和工具脚本的。毕竟最开始的定位就是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