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L78的stop模式

楼主:
文档中有:

STOP 模式
通过执行 STOP 指令进入 STOP 模式。STOP 模式是停止高速系统时钟振荡电路和高速内部振荡器的振荡并且停止整个系统的模式。能大幅度地降低 CPU 的工作电流。
因为 STOP 模式能通过中断请求来解除,所以也能进行间歇运行。但是,在 X1 时钟的情况下,因为在解除STOP 模式时需要确保振荡稳定的等待时间,所以如果一定要通过中断请求立即开始处理,就必须选择 HALT 模式。

我的硬件中,有rtc的外部晶振,系统时钟使用的高速内部振荡器,那么请问, 我stop指令执行后,按键中断(已经配置过外部中断的)可以唤醒单片机吗?

网友A:
只要支持外中断唤醒且按键连接到该外中断端口上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支持外中断唤醒且按键连接到该外中断端口上就没问题。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