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1】如何设置多条走线间距一致

楼主:
如题,如下图,如何设置我多条走线的间距一致,譬如我想要将下图中蓝色框框里面的间距调整为50mil,应该如何快速调整。

PS:手动拉线间距无法保持一致,而且不美观。

网友:
是不是可以直接规则设置上设置下这几个网络的线段绘制的时候间距保持在多少? 印象里好像是有个类似差分线等距处理的方法,不过有三四年没用过AD了,不记得了。

网友A:
按住shift键,再依次用光标移到要布线的网络,

点击鼠标左键即可选中一条网络,选中所需的所有走线的网络

再,单击工具栏汇的总线布线图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住shift键,再依次用光标移到要布线的网络, 点击鼠标左键即可选中一条网络,选中所需的所有走线 ...

你这几个线都是从端子引出来的,所以起始点的线间距都是一致的。我想要的是当起始点间距不一致的时候,如何让拐弯后的线间距一致。

如下图,如果我的走线没有蓝色这一段,如何将黄色区域线间距调整为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几个线都是从端子引出来的,所以起始点的线间距都是一致的。我想要的是当起始点间距不一致的时候,如 ...

总线模式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