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325-16的采样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FPGA芯片型号是EP4CE15F17C8,FPGA输入时钟频率为50 MHz,按照官方的例程,我先将50 MHz倍频到110 MHz,然后参考官板的配置运行,抓取的信号如下:

发现SDO口数据始终为1,AD电路如下:

所以想请教大家问题的所在

补充一下FPGA相关的连接:

网友A:
CNV信号硬件怎么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NV信号硬件怎么设计的?

直接连接到FPGA的管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接到FPGA的管脚

CNV引脚的信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V引脚的信号是什么样的

就是里面的CNV_EN啊,30+ns的低电平,不到170ns的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NV引脚的信号是什么样的

第一张图抓取的CNV_EN就是输入~CNV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抓取的CNV_EN就是输入~CNV的信号

极性反了吧,你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极性反了吧,你看下数据手册

两种我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种我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结果

你直接用的官方源码吗?有没有自己改动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的官方源码吗?有没有自己改动的地方?

增加了一个将50 MHz倍频到110 MHz的IP核,其余的一些管脚,例如SCK_GND,CLKOUT,CLKOUT_GND由于硬件设计者将相应的管脚悬空,因此并未连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增加了一个将50 MHz倍频到110 MHz的IP核,其余的一些管脚,例如SCK_GND,CLKOUT,CLKOUT_GND由于硬件设计 ...

如果你的硬件没问题软件使用官方的不应该读不出数据

试试不对官方代码做修改,使用50MHz输入不倍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硬件没问题软件使用官方的不应该读不出数据 试试不对官方代码做修改,使用50MHz输入不倍频试 ...

能否给个联系方式,私聊一下?

网友:
如果官方代码还不好用在看看ADC供电、对比下各引脚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