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微FM33LC046N评测】+ 部分外设的使用

楼主:
1.使用串口printf输出结果

//user_init.c----->Uart_printf
PA13---->Uart0_RX
PA14---->Uart0_TX

把user_init.c中的宏定义#ifndef MFANG去掉便可以使用printf

如果还不行就在options中勾选MicroLIB退出软件重新编译

2.使用PC9---->ADC_IN0采集电压

参照例程进行ADC配置

<1>配置FL_ADC_CommonInit---ADC共用寄存器设置以配置外设工作时钟

<2>进行相应GPIO和ADC的初始化

<3>配置完成后进行FL_ADC_Init();

<4>调用GetSingleChannelVoltage_POLL(FL_ADC_EXTERNAL_CH0)查看ADC采样值

若设置ADC中断则通过GetSingleChannelVoltage_IT(FL_ADC_EXTERNAL_CH0)查看采样值

详细ADC介绍见附件

3.配置RTC时钟,读取RTC时间

<1>进行RTC配置

在进行RTC Initialization初始化配置时,年、月、日、周、时、分、秒的初始化赋值均为16进制写入;

读取到的RTC时间也为16进制数。

/**
  * @brief  RT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void
  * @retval None
  */
void MF_RTC_Init(uint8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uint8_t week,uint8_t hour,uint8_t minute,uint8_t second)
{

    /*IO CONFIG*/
    FL_RTC_InitTypeDef    defaultInitStruct;

    defaultInitStruct.year 	 = year;  //0x21;
    defaultInitStruct.month  = month; //0x03;
    defaultInitStruct.day 	 = day;   //0x25;
    defaultInitStruct.week 	 = week;  //0x03;
    defaultInitStruct.hour 	 = hour;  //0x09;
    defaultInitStruct.minute = minute;//0x30;
    defaultInitStruct.second = second;//0x00;

    FL_RTC_Init(RTC,&defaultInitStruct );
}

<2>将RTC的时间读出到RAM

void RTC_Read(void)
{
	FL_RTC_InitTypeDef 	 GetTime;
    //将RTC模块的时间 读出到ram
	RTC_GetRTC(&GetTime);
	GUI_ShowString(0,0,"20",16,1);
	GUI_ShowNum(16,0,dec_to_hex(GetTime.year),2,16,1);
	GUI_ShowCHinese(32,0,16,"年",1);
	GUI_ShowNum(48,0,dec_to_hex(GetTime.month),2,16,1);
	GUI_ShowCHinese(64,0,16,"月",1);
	GUI_ShowNum(80,0,dec_to_hex(GetTime.day),2,16,1);
	GUI_ShowCHinese(96,0,16,"日",1);
	GUI_ShowCHinese(32,16,16,"星期",1);
	GUI_ShowNum(64,16,dec_to_hex(GetTime.week),2,16,1);
	GUI_ShowCHinese(0,32,16,"时间",1);
	GUI_ShowString(32,32,":",16,1);
	GUI_ShowNum(40,32,dec_to_hex(GetTime.hour),2,16,1);
	GUI_ShowString(56,32,":",16,1);
	GUI_ShowNum(64,32,dec_to_hex(GetTime.minute),2,16,1);
	GUI_ShowString(80,32,":",16,1);
	GUI_ShowNum(88,32,dec_to_hex(GetTime.second),2,16,1);
}

<3>丰富的RTC中断处理函数,可配置相应的函数

// RTC中断处理函数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闹钟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Alarm(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Alarm(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Alarm(RTC);  }          //清除中断标志

    //1KHz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1KHz(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1KHz(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1KHz(RTC);   }	      //清除中断标志

    //256Hz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256Hz(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256Hz(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256Hz(RTC);	}	       //清除中断标志

    //64Hz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64Hz(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64Hz(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64Hz(RTC);	}	    //清除中断标志

    //16Hz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16Hz(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16Hz(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16Hz(RTC);	}	    //清除中断标志

    //8Hz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8Hz(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8Hz(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8Hz(RTC);	}	    //清除中断标志

    //4Hz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4Hz(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4Hz(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4Hz(RTC);	}	    //清除中断标志

    //2Hz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2Hz(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2Hz(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2Hz(RTC);	}	    //清除中断标志

    // 秒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Second(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Second(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Second(RTC);	}      //清除中断标志

    // 分钟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Minute(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Minute(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Minute(RTC);	}	  //清除中断标志

    // 小时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Hour(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Hour(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Hour(RTC);	}	//清除中断标志

    // 天中断
	if(ENABLE == FL_RTC_IsEnabledIT_Day(RTC) &&
		 SET == FL_RTC_IsActiveFlag_Day(RTC))//查询标志是否置起
	{ FL_RTC_ClearFlag_Day(RTC);	}	//清除中断标志

4.揉合了一版使用过的程序

上电后进入while循环OLED显示RTC时钟走时
//key1中断进入PWM_LED呼吸灯
//key4中断进入ADC_IN0采集电压

FM33LC046N用着不错,

还没用RTOS,程序写的不好仅供参考,见附件···

网友:
看FM33LC046配置RTC时钟和读取RTC时间一点不复杂

网友:
楼主可以谈谈使用上的感受,建议等。

网友A:
代码是否容易理解?操作是否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否容易理解?操作是否容易?

代码注释都挺全的,比较容易上手;函数库封装的和103类似,配置外设属于同样的思路,部分外设使用起来较103更好配置,总之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注释都挺全的,比较容易上手;函数库封装的和103类似,配置外设属于同样的思路,部分外设使用起来较1 ...

听到这个,感觉这个代码还是非常不错的!